[硬件] nCoV爆发期间闲来无事修块不能自检的电脑主板(ASUS G31)

楼主(2020-02-02):
在家呆着也实在无聊,找出一块破主板看还能不能开机出来,结果卡POST不走下去了

主板是华硕的G31

POST一般是主板检测设备并分配中断,肯定是检测到故障设备时卡住了

先测电压,各组都正常,检查中发现声卡芯片微微发热,测量声卡模拟部分供电5V只有4V

拆掉声卡芯片,型号ALC662,目测中间发黄了

找一块类似的主板,声卡芯片是一样的,拆下

纯手工用电烙铁搞定

引脚太细了,有点斜,但看下来电路应该是连上了

通电开机POST过了

正常进入系统。声卡工作正常

网友:
 好手工,厉害! 这么老的主板都能修好!佩服佩服!

网友:
louz楼主好手艺,

网友A:
楼主求教一下技嘉110m主板开机CPU风扇转十多秒后停下来后又开始转起来,反复这样,开机黑屏什么都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教一下技嘉110m主板开机CPU风扇转十多秒后停下来后又开始转起来,反复这样,开机黑屏什么都没出 ...

貌似是通病,上百度搜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貌似是通病,上百度搜一下

度娘查过说是锁相环,也换了度娘所说的零件之后还是一样,以前也是同样的故障换过一个电源可以开机,但没用到一个月又这样了,感觉是主板上的有些故障,不可能发生一样的故障,原来用航嘉电源,后来我换的是光宝的好电源没熬多久又一样的故障发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度娘查过说是锁相环,也换了度娘所说的零件之后还是一样,以前也是同样的故障换过一个电源可以开机,但没 ...

以前技嘉H77和H61两块板子,同样的问题,懒得修,放咸鱼卖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以前技嘉H77和H61两块板子,同样的问题,懒得修,放咸鱼卖掉了

哎,在乎当时修的时候收了钱,没到一个月又是一样的故障,看来这次要亏本了,而且这样一个有问题的主板也卖不了多少钱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在乎当时修的时候收了钱,没到一个月又是一样的故障,看来这次要亏本了,而且这样一个有问题的主板也 ...

技鸡主板问题不断,以后不敢碰这个牌子了~~~
而当时最便宜的H61主板Jetway捷波,杠杠的使用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鸡主板问题不断,以后不敢碰这个牌子了~~~
而当时最便宜的H61主板Jetway捷波,杠杠的使用到现在 ...

基本我都用的华硕主板的多,因为技嘉的价钱跟华硕差不了多少,以前用的其他的二线品牌都没那么多问题,我以前用过一个华硕的子品牌主板用了十多年了都没坏,而且电容都不会鼓包,技嘉竟然那么容易出问题,看来技嘉在我这已经凉凉的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教一下技嘉110m主板开机CPU风扇转十多秒后停下来后又开始转起来,反复这样,开机黑屏什么都没出 ...

个人所知,技嘉与内存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就会抽风重启。换内存吧,换大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鸡主板问题不断,以后不敢碰这个牌子了~~~
而当时最便宜的H61主板Jetway捷波,杠杠的使用到现在 ...

缩水嘉很垃圾的。搜索口碑不错,买了很多二手技嘉,用了用感觉堆料狗屁啊。南桥散热垃圾,USB坏掉的好几个。内存兼容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教一下技嘉110m主板开机CPU风扇转十多秒后停下来后又开始转起来,反复这样,开机黑屏什么都没出 ...

试着刷个BIOS试下,技嘉的双BIOS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所知,技嘉与内存之间有问题的时候,就会抽风重启。换内存吧,换大牌子的。 ...

谢谢指点,现在拿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着刷个BIOS试下,技嘉的双BIOS也爱坏。

有网上说是BIOS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用340编程器写?不知道要要写哪个,网上好像找不到这个程序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早上电脑开机要反复开几次才能启动,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技嘉主板我的X58挂了。。用了没多长时间

网友E:
焊接芯片用的是热风枪还是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芯片用的是热风枪还是烙铁?

我理解拆要风枪,上是用的烙铁,好像他也说了用烙铁了

网友:
手工太棒了,芯片级维修实力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