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FSL的7W球泡

楼主(2020-02-02):
早先在超市买的FSL的7W球泡,用了2年多,最近出现点亮后灯闪。拆开看了一下,阻容降压电路的,LED灯板使用的内部集成双芯片串联的2835贴片,6串2并。其中一个不能正常工作,导致同路串联的6个都工作异常,灯闪。短接后,还可以继续使用。这种2并电路,要保持同数量的LED灯珠,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另一路也要相应短接一个LED灯珠。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早先在超市买的FSL的7W球泡,用了2年多。

LED灯板使用的内部集成双芯片串联的2835贴片,6串2并。灯罩使用704连接的,可使用指甲扣下来。

图中红圈的这个LED贴片不能正常工作,导致同路串联的6个都工作异常,灯闪。这款球泡用的内部集成双芯片串联的LED贴片比较特殊,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不能点亮,用3V、5V、6V电源也不能点亮,但LED发热。

散热用料看着不错,散热体使用的是散热帽嵌入方式连接。

这种散热结构,嵌入的比较密实,不好无损拆解。用刀片撬不开;加螺丝用钳子拔,螺丝滑孔也分不开。最后使用锤子大法,去掉灯体外圈,敲开的。

阻容降压电路的,降压电容135(1.3uF)250V,滤波电容10uF250V,耐压值低了些。LED端限流电阻用的1W 50欧姆(绿黑黑银)色环电阻;高压输入端保险电阻用的1W 10欧姆(棕黑黑金)色环电阻。

楼主:
短接故障灯珠,在另一路也相应短接一个,否则会出现一路亮一路微亮的现象。

短接了2个灯珠,降压电容做一下调整,换成105(10uF)400V的。手头没有体积合适的电解电容,滤波电容就先不换了。

将散热体适当向外扩一下,用来卡住灯罩;将灯体线加长一些,方便焊接;将灯体外边沿打磨一下,方便固定灯罩;测试无误后,将电源做好绝缘防护,组装起来。

已经将散热体向外扩了,可以卡住灯罩,但有些晃动;手头没有704,使用的是导热双面胶加固一下。

修复前后对比一下。

点亮后效果。

原电路图

调整降压电容后的电路图

LED阻容降压电路的四级保护

相关链接:
拆一个大白LED小夜灯改阻容光控电路

网友:
阻容的,不看好

网友A:
标7W,实测有4-5W么? 还有散热还不错

网友:
FSL的东西一直都不咋的

网友B:
双芯片串联的2835贴片不好量,我也拆了好多个做工很好的灯泡,灯珠坏的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7W,实测有4-5W么? 还有散热还不错

这款标7W,手头没有功率测试设备,没有具体测试;亮度还可以,目测不低于理论计算5W的恒流驱动球泡(理论计算的实际功率应该大于5W),接触过的FSL灯,功率虚标的不多。其实,阻容电路的LED灯具,设计合理,用料达标,还可以用的得住。
点亮一段时间后发热较大,外壳不能长时间手触,散热还算可以,铝散热与外壳接触比较密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芯片串联的2835贴片不好量,我也拆了好多个做工很好的灯泡,灯珠坏的为多
...

双芯片串联的2835贴片一般可以使用6V电源测量,可以正常点亮。只是这款球泡用的内部集成双芯片串联的LED贴片比较特殊,使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不能点亮,用3V、5V、6V电源也不能点亮,但LED发热,头次遇到。
双芯片串联的2835贴片,可以节省空间,增加串联个数,一般适宜用于高电压小电流的阻容降压电路。双芯片并联的2835贴片可以提高过载电流,一般适宜用于低电压大电流的恒流驱动电路。

网友C:
阻容的灯很多似乎LED都是工作在超负荷超危险的状态,不是光衰厉害就是坏的快,好像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要加串个电容使得容量降为原来的0.5~0.7倍才能比较长期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芯片串联的2835贴片一般可以使用6V电源测量,可以正常点亮。只是这款球泡用的内部集成双芯片串联的LED ...

拆了几个灯板,使用6V电源测量都点不亮,用好的驱动也不亮

网友:
可惜,阻容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容的灯很多似乎LED都是工作在超负荷超危险的状态,不是光衰厉害就是坏的快,好像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要加串个 ...

具体要看电路设计,电容串联,总容量下降,相对于降功率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几个灯板,使用6V电源测量都点不亮,用好的驱动也不亮

使用6V电源测量点不亮,用好的驱动也不亮,估计灯珠有挂的,电路采用串并联结构,总电路不通。当然灯珠全挂的可能也有,但概率低一些。

网友:
散热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一看到这个长相,就知道不是个好东西。阻容限流。。。。。。

网友:
大婶很有耐心,要是我直接砸开就放弃了

网友D:
因为LED批次不一样,这样处理过不了多久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LED批次不一样,这样处理过不了多久又坏了;

个人觉得,对于多灯珠串联电路,少量灯珠损坏,直接短接的效果要好于换新。

网友:
帮帮团的阻容用两年

网友:
FSL就喜欢用这样的2835的6V灯珠。我有两个替换36W灯管的FSL的长条LED,尽管是恒流驱动,但这2835的灯珠损坏率过高,每天点亮四五个小时,几乎每个月都有坏的,坏掉之后我就用5730串联两个给它修复,现在有三分之一都换成573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