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台闲鱼买来的收音机

楼主(2020-02-02):
闲着无聊,闲鱼购得收音机一台,外观还行测试杂音严重,遂拆机并请教打理方法。东芝的芯片吗?

网友A:
用9V电池,很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9V电池,很费啊

是的这个有点尴尬,好像9V电池是时钟用的吧?想办法改锂电,有块7.4V的锂电。

网友:
这做工也太次了吧,要淘就淘一个好一点的。

网友:
外面看起来挺棒,里面拆开不像个玩意啊

网友:
还带变压器,是用AC供电的吧?

网友:
这个收音机也太古老了吧,还是用中周的,几十年前的技术了!不值得折腾了。

网友:
品牌都没有的货也值得走闲鱼啊,楼主买得少上当少啊,这种机器连我这种垃圾佬都不会收了,好一点的蓝牙音箱甚至听戏机都秒它啊。。

网友:
TA7613=ULN2204,底噪大 是原罪

网友:
老了老了。钟控收音机,插电玩几天。

网友:
好老了时钟收音机,顶上是不是带显示屏的吧?楼主没拍下来。带显示屏的用9V电池很费电的,扔了吧

网友:
这种钟走时是靠交流电50赫兹频率来走的,9Ⅴ电池不装也能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这不是圈在家里没地去吗?只有发扬论坛的折腾精神了,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折腾折腾它。

网友:
这个线路配这个喇叭可以说是绝配,任凭你怎么打摩也不会有丝毫效果,细心听一下你还会发现时钟ic对收音有干扰。

网友B:
以前随便玩过不深入。杂音大用无感螺丝刀瞎转中周呗,先做好记号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钟控收音机LM85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随便玩过不深入。杂音大用无感螺丝刀瞎转中周呗,先做好记号死马当活马医 ...

我也是这么想的,反正也就是折腾,再说也不是贵重东西,可以试试。

网友(2020-09-16):
DSP完胜这种垃圾了

网友:
这玩意,估计要有30岁了

网友:
这情怀多重啊,还玩这种古老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