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不带个2019-nCoV都没热度。自制口罩消毒器。

楼主(2020-02-02):
宅在屋子里实在是要憋出个鸟来。做点什么有用没用的来玩玩儿吧。完全废物利用,零成本。就一个臭氧发生器加一个奶粉罐子。优点是空间小,比较封闭,浓度可以高一点。做好密封即可。下面纯图片,大家一看就懂。下一步打算找个紫外光发生器集成上去但目前没有合适的。大家有没有提示比如说什么什么东西里面有紫外光发生器的?

网友A:
太有用了,现在口罩买不到,只能重复利用。我用固化绿油的3W紫外线灯照个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消毒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用了,现在口罩买不到,只能重复利用。我用固化绿油的3W紫外线灯照个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消毒呢? ...

完了运行了15分钟,打开想闻闻有没有效果,差点当场去世。。。看来应该是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用了,现在口罩买不到,只能重复利用。我用固化绿油的3W紫外线灯照个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消毒呢? ...

紫外的没研究过啊。手上没有可以用的材料。臭氧我觉得比紫外效果好(网上说的不一定作准)。

臭氧15-20分钟,完了拿出来散发1小时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用了,现在口罩买不到,只能重复利用。我用固化绿油的3W紫外线灯照个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消毒呢? ...

上面说臭氧比紫外时间短6倍。分析一下臭氧15-20分钟,紫外就应该要120分钟左右吧。
个人分析,不权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有用了,现在口罩买不到,只能重复利用。我用固化绿油的3W紫外线灯照个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消毒呢? ...

固化灯的波长和医用紫外灯有区别吗?

网友B:
这会不会形成一个抢购风?
臭氧发生器脱销!!!
话说这臭氧发生器是哪里的?推荐一下哪里有卖或者去拆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有用了,现在口罩买不到,只能重复利用。我用固化绿油的3W紫外线灯照个多少时间才能彻底消毒呢? ...

固化绿油的紫外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会不会形成一个抢购风?
臭氧发生器脱销!!!
话说这臭氧发生器是哪里的?推荐一下哪里有卖或者去拆一个 ...

大佬,饮水机标配。安全系数百分百。我只是把空间缩小密封更好造成浓度更好杀毒效果更好些。

网友:
坐标武汉周边小县城,这样的可以使用吗?

网友C:
没有出气孔?就这么直接放上?臭氧怎么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出气孔?就这么直接放上?臭氧怎么进去?

原理是这个玩意儿能把空气里的氧气变成臭氧。盖好盖子里面本来就有一些空气呀。然后停机打开散发了就没有了。

网友:
老式消毒碗柜,上边是臭氧消毒嘀

网友:
消毒的紫外灯是200多纳米的,固化的是400多纳米的,不能混用。臭氧对人体有害,致癌。放置一小时之后再接触

网友D:
口罩不要复用,官方已经说过的。臭氧也不见得可以穿透所有角落消灭全部病原体,为了谨慎起见,还是想办法搞到口罩来源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口罩不要复用,官方已经说过的。臭氧也不见得可以穿透所有角落消灭全部病原体,为了谨慎起见,还是想办法搞 ...

那当然。但这个要当成最后的解决方案。毕竟现在口罩真的买不到,假的也多。

网友:
院里面还有几个旧饮水机呢,拆一个试试

网友E:
口罩不够用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加个小风扇,在盒子盖上以后启动,往口罩上吹风是不是能让消毒更充分?

网友:
把那个壳拆了,紫外加臭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口罩不够用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加个小风扇,在盒子盖上以后启动,往口罩上吹风是不是能让消 ...

我查了一下,臭氧比空气密度大。正常情况下应该向下沉。那么这个奶粉罐里放在下面的口罩应该正好被臭氧所作用到。风扇应该能有作用但在里面吹气流乱涌不知道好不好。病毒会不会被吹得到处跑呢。这个要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