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保养”一支无刷电批(CO-SHARE MD-03)

楼主(2020-02-02):
矿坛收来一支无刷电批,本来说是不保好的(其实店家说是可以转的,但是声音异常,有的有卡滞,开始以为是齿轮有问题),想的回来拆个无刷电机和驱动板做个无刷电磨的,没想到其实是好的,运转还不错,只是声音略微有点尖(感觉可能是润滑不好了),就近拆开看看、顺便加点油吧。其实这个帖子是拆开改了一下插座以后补拍的(原来是要求12V和30V两个电压,改成了12~30V的单一个DC接口方便使用),之前没准备好,忘了拍部分照片了。
先来个身份照,参数如下(东联牌子的,听说过吗?)
0.3~3kgf.cm        DC30V      25W         1500r/min

头部照片,使用的是和12合一一样的批头,正好用它来折吧!(本是同根生,相煎也无妨,哈哈)

先去掉这个卡簧

拧下扭力调节的这个圈圈,螺纹很细密,手感不错。

里面有3个扭力调节钢柱,刚才拆卸的外圈向内挤压这3个钢柱传递力量

机身有3个螺丝,拆卸以后就可以直接打开了

发现一个小惊喜,开关居然是霍尔感应的,通过一个霍尔传感器,感应一个小磁铁来判断开关,这样一来没有机械开关,寿命长了很多啊。(旋转方向也是一样的原理)
这个是主机里面了,通过胶带固定的线路,比较稳定,成本还低

就是这线走的。。。。太乱了,虽然里面没有活动部件,不影响使用,但是不养眼啊!(不过好像人家也没让拆开每天看)

把机芯取出来以后,线拉直了,挺长了,好评一个,这样比较好维修(前面是不是有点错怪人家了?)

一个小螺丝去掉以后,就可以分开两半了!在变速箱上还有一个霍尔,不知道用途!

电机上的齿轮可以取下来,包括变速箱里面齿轮都是金属的,好评!

变速箱全部拆开以后的样子,从左向右的顺序拆开的

一级行星齿轮减速,通过一个小钢柱传递到下一级,

两组平面轴承

下面的是扭力调节机构

拆,弹簧好大,中间传递过程中还一个平面轴承

弹簧右边一个小钢圈,后(右)面就是扭力调节的传递小钢柱(最前面拆下的),与机身外面的调节圈相连。

这部分是主电路板,好像有空位,看了淘宝,有另一个型号是带屏幕的,可以显示每次运转的时长,方便流水线工作

驱动芯片和MOS

FR4105 55 V 30A的,在这儿用,足够了

LM324  四路运放,可能是用于驱动MOS的

反而还有3个MOS,FR5305 也是55V 31A,和前面的配对使用,每两个驱动一个电极

旁边一个是7805,给芯片提供5 V电压

主控是ATMEGE48V,旁边一个空位可能是LED屏驱动芯片,没装。

电机的屁股~~~出线好多,有3个电极,另外的是霍尔感应,方便主控驱动,这样带霍尔不容易卡死

还一个小裤,但是没有螺丝,不好拆,没暴力破拆~~~

这个霍尔是感应方向的开关

全部搞完,拆开以后洗了洗齿轮,加了点黄油,声音温和多了!
都是坛里面中的毒,看到就想买,买来就放了

~~~~已经几个月了,就用了一次,带条线还是不方便,不如电池驱动的。~~~~~

网友:
拆解 “保养” 一支 无刷电批

网友:
不错,多少钱收的?

网友:
看着挺养眼的

网友:
挺好的看起来不错,还有吗

网友A:
没想到其实是好的

网友:
直批 ,进口货哈

网友:
拆解 “保养” 一支 无刷电批 [

网友:
减速机构不错,控制电路也巴士

网友:
有线的适合流水线作业 ,看来保养一下电批准备吃灰了,换个7.2v的牧田不香吗?

网友:
牛掰,这个做工真不错,值了

网友:
多少钱呢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其实是好的

其实店家说是可以转的,但是声音大,开始以为是齿轮有问题,想拆来电机做电磨,结果发现,都没问题!

楼主:
价格不高,但是没货了,没多长时间就抢完了。
我看了淘宝二手大约百十块吧

网友:
内部还是不错的。

网友B:
能12伏工作的话,改个12伏B款电池,就不用拖尾巴了,只是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12伏工作的话,改个12伏B款电池,就不用拖尾巴了,只是重了点

12V能转,没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