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RAV4 VFD 驱动板全部源码(STC8&ESP8266 )开源了

楼主(2020-02-02):
丰田RAV4 车机VFD屏驱动板 STC8开发板全部源码和原理图。主控使用了STC8A8K64S4A12的单片机,配合ESP8266实时获取网络天气和时钟。由于STC8实在太弱了,天气JSON数据处理和GBK转码都是由ESP8266完成的。时钟芯片用的是DS3231,板载高通字库和串口芯片。红外遥控由STC8的PAC功能完成,VFD由硬件SPI驱动,效果不错.ESP8266固件是我用Arduino编写的,易用,易懂。ESP8266代码需要自己添加自己的“心知天气ID”,编译后下载到ESP8266中。Arduino编译器需要设置ESP8266编译环境和安装ArduinoJson.h库。

补充内容 (2020-5-31 16:35):
13楼更新编译号的Arduino 固件

网友A:
支持大神开源!请问一下心知天气怎么编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大神开源!请问一下心知天气怎么编写

什么意思?ID吗?心知天气ID到心知天气网站申请。

楼主(2020-05-31):
编译好的Arduino固件,固件中的心知天气ID是空的,需要设置。可以通过遥控器设置,也可以打开透传模式后,i d k e y + I D如I D为ABCDEFG123456 ,发送命令
idkeyABCDEFG123456 ,等E S P 8 2 6 6返回I D信息后,再发送s a v e保存信息即可。

网友(2020-11-01):
我也下载制作了一个,感谢楼主无私开源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22-01-12):
boom表高通字库型号有错误,STC8A8K64S4A12的单片机最高28M 大神用32M

网友:
字库用的GT30L32S4W。keil 编译后部分功能显示乱码,汉字(三)显示不了,请教楼主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