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维修美的面包机。

楼主(2020-02-02):
面包机正常开机。马达转动10分钟后,忽然变得没力减速,接着就停转了。但是听到嗡嗡的响声。拆机后马达非常热。马达是直流电机,不知道什么情况,上图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轴摩擦阻力大了,脏东西没洗净,建议拆开洗洗

网友B:
这种产品皮带容易变质,先看一下,是不是皮带问题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摩擦阻力大了,脏东西没洗净,建议拆开洗洗

拆开看了,确实很多碳粉,现在好多了。另外想问问,这种直流马达有没有启动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产品皮带容易变质,先看一下,是不是皮带问题再说?

确实是。我之前已经换过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确实很多碳粉,现在好多了。另外想问问,这种直流马达有没有启动电容的。 ...

直流没有的。。

网友(2021-02-24):
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直流电机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