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子触发器

楼主(2020-02-02):
在路灯底下捡来的电子触发器拆开看看

灌胶了

用斜口钳拆掉外壳

扣掉板子背面的胶,背面烧黑了一块

正面没级个原件

CBB电容

就是这个电容烧了一只脚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金卤灯的触发器,现在也是过时产品了,被LED取代

网友B:
拆过,你的这个可控硅个头不小,还有一只升压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卤灯的触发器,现在也是过时产品了,被LED取代

路灯,室外,浪涌雷击,还是金卤灯完好率高。。。

LED目前看一年一半都不行了。。。要经常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金卤灯的触发器,现在也是过时产品了,被LED取代

高压钠灯也能用?毕竟400瓦,6万流明,现在led也只能看看,而且散热要求低

网友:
谢谢分享。。。。电压这么高,都把板子击穿了。这个可以做一只电弧打火机吧???

网友:
过时产品   我单位一般用在卤素灯上  功率大还浪费电  维修成本也大已经用led灯替代

网友:
那2个51K电阻能否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卤灯的触发器,现在也是过时产品了,被LED取代

是啊现在大多都被LED替代了但还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过,你的这个可控硅个头不小,还有一只升压线圈。

这玩意越来越少了块被LED干死啊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外观类似的触发器,里面灌的都是沙子,元件搭棚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