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50KW柴油发电机上用的调速控制板(Power Technology)

楼主(2020-02-02):
这是一块50KW的柴油发电机上拆下的调速控制板,拆开来看看,有清楚具体控制原理的请分享下。

整体外观

整体外观

状态选择

状态选择

调节功能

调节功能

电路板

电路板

电路板

电路板

IRF9540 场效应功率管

IRF9540 场效应功率管

20ETS08 高压整流二极管

20ETS08 高压整流二极管

FR605 6A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FR605 6A快恢复整流二极管

MJE340 中功率三极管

MJE340 中功率三极管

HF115 DC24V继电器

HF115 DC24V继电器

TL5551 时基电路

TL5551 时基电路

二极管 (无型号)

二极管 (无型号)

调节电位器特写

调节电位器特写

LM2904 运算放大器

LM2904 运算放大器

相关元件资料

网友:
看到了康明斯

网友:
这就和稳压电源一个道理,传感器采集发电机的输出信号,如果发现输出电压跌落活频率降低,控制器就发出指令加大油门或者加大励磁
反过来如果输出电压升高或者频率升高,就减小油门以及减小励磁。总之,就是我们给控制器一个设定值,
控制器会把发电机运行中的实时工况同设定工况进行比较。根据比较结果对柴油机及发电机进行调整,
使发电机很快地回到设定工况上,保证供电参数稳定不变。

网友:
很好的东西,买个柴油机就可以玩了

网友:
看看发动机说明书,应该有的,就是通过发电机两个小小的定子线圈和转子线圈控制主发动机的,这个小小的发电机电流好像是1点几安培的,大了不正常,这小小的线圈还镶了一块小小的永磁铁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