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IHUA仪华878和高迪952风枪焊台一体机拆修

楼主(2020-02-02):
我算是明白了,收的这一堆是坏的淘汰出来的,
唉,都得修,
唉,亏了,
唉,还好问题不算太大,
这个是仪华(?)姨花878,小巧,风枪焊台一体机,
跟上次那个安泰信好像,嗯,好吧,也是山寨货,
其实这也不算山寨了,山寨谁?白光?人家也没卖白光那个价啊,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这个货也是可以用用的啦。
没有液晶显示,三个旋钮,其实还是挺漂亮的,症状是不通电,
看到后面缺一个6安保险,开始以为只是烧了保险,
哪有这种好事!?!?装个10安保险,里面嘭的一声,吓一小跳,
保险没事,电路板没事,机器里一股味道,,,变压器的问题,,
我想问,比如变压器之前烧了,现在再通电会这样嘭的一声?

五孔接口,

背面,还算好,有个专门的保险座。

里面,保险座的热缩管好像有点不自然,

牛,死牛,唉,淘宝一个要30多,,,

电路板,都是接插件,不错,

牛,三路电压,淘宝上还真有这样的,

电路板子,

芯片,

管子,

安规电容吧,管子太近了吧,

变压器胶都烧坏了,

这里面,,淘宝开张后再说吧,回头拆开看看怎么样,
量了好像是通的啊,烧短路了?

下面是高迪952,好吧,也是山寨,数显,高大上,
这个故障是温度都显示三个0,风枪不加热,插烙铁手柄不加热,显示三个0,
调什么都没用。看了一下原来是风枪电热丝断了,接上就全正常了,
这个机器的左边这个开关是双路的,接法有点奇怪,
可能是要一开机就开气泵,保证吹风,以免热气进到胶管或手柄后面烧坏线路吧!

大气泵,还行,变压器有点小吧,

参数,

板子还算漂亮,

接线有胶,烦死,这个大电容怎么坏的,多大的力气才能砸成这样,
换了一个,16伏1千UF的,我手上的这个参数的没这么大个,先换上再说,

这个是大的开关,控制两路线路,一边接的是上面两个,
一边接下面两个,还是有考虑的啊,差点想换过来,不作死就不会死,,,

三个管子,跟音箱一样的哈哈哈,

大电阻,胶真恶心,

几个集成块,,

散热不错,

那些胶还是考虑到有气泵有震动,怕接口松开,

可调电阻,不知道干嘛用的,

大电容有个坑,,,开始以为是这个问题,天真!

数码管子,电位器糙了点,

拆风枪,前面三个螺丝,顶上的电热丝接口,那个小点是温度探头,

电热丝用接插件,不错的,

嗯,这里断了,,这个电热丝接触不好,
我用刀子刮了一段,亮亮的,再绞在一起,
本来想焊一下,手上没有这么高温的东西,
没办法,,先试机吧!

通电就不拍了,基本正常用就好了,吃饭!
谢谢观赏!

网友:
谢谢分享。。。。问题不大,赚了。。。。

网友:
高迪的还行 我也有一套 快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