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义务维修振威楼宇对讲门铃主控板,想问问一个单元几十户,如何实现通讯的?

楼主(2020-02-02):
如题,楼下的对讲门铃,最开始是某个按键不好用了,得特用力按,坏了好久了,物业也没及时维修,最近更严重了,按键没有铃声了,楼上楼下也听不到对方声音了,当时也临近过年了.只好试着自己维修一下.

楼主:
拆开后,发现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控制板上的喇叭线震断了,同时,将接触不良的微动开关更换就修好了.看到主控板后面只有十几条线,是如何分配到一个单元几十户的家庭的,还望懂这方面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后,发现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控制板上的喇叭线震断了,同时,将接触不良的微动开关更换就修好了.看到主控 ...

所有终端公用一根模拟语音线路,所有室内机通过接受同一根数字总线上门口机所发送的不同地址编码实现激活开启对讲功能

网友:
好像485一样

网友A:
这种是总线式的,写着R/S,DATA那个接口就是用户总线的,像串糖葫芦一样,总线在每层有一个解码器,里面有一个类似2272那种解码电路
然后从解码器发出去用户的线。这些解码器和分机都是一样的,唯独不一样的是解码器设置的地址码。
比如你呼叫503分机,主机送出振铃信号的同时也会送出一个503的地址码,总线上所有解码器都能收到这个呼叫503的信号,有503的那个解码器收到后就会开通主机到503分机的线路
这样,503分机就响了。而其余的解码器看不是自家的地址码,就不会开通自己管辖的分机线路,这样,其它分机就不会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总线式的,写着R/S,DATA那个接口就是用户总线的,像串糖葫芦一样,总线在每层有一个解码器,里面有 ...

如果可以每个号都开那么是不是可以窃听别人谈话?

网友:
每层楼有个解码器。解码器上有跳线可以选的。经常修这些的头疼,厂家也没有技术支持,有一些厂家都跑了。

网友B:
我们这里的早就坏了,只能对讲、响钤,不能开门,物业也不懂,厂家也不支持……

网友:
一般是总线制的通讯,简单故障还能修修,很多时候是线路断了,话机的活动线路也容易断芯。

网友:
小心物业找你麻烦说你破坏公物

网友:
修好了,啥事没有(也没人说好)。修不好说赖你弄坏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我拆过带门禁卡的   那种按键是一个个长臂微动开关 (微型的行程开关)  按键很轻 很脆  和鼠标按键声音一样

网友:
微动开关是最易损的零件,一、二年就不灵了,需更换。换起来得大卸八瓣,对于不懂电器的小白来说,有点麻烦。

网友(2024-03-03):
这个要走线,修起来不容易,现在都用手机APP了,还是租房那种有个电话的就好,要啥视频

网友C:
我家单元的门按铃声能通,也能通话,但是开门不动作是什么情况,那天我按的时候媳妇给按开门能听到轻微的声音,但是门锁没动作。。。。想自己搞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的早就坏了,只能对讲、响钤,不能开门,物业也不懂,厂家也不支持…… ...

我这边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单元的门按铃声能通,也能通话,但是开门不动作是什么情况,那天我按的时候媳妇给按开门能听到轻微的声 ...

有轻微声音,说明电路基本通的,一个原因是继电器供电不足,另一个可能是开锁继电器机构有卡滞。

网友D:
电话键盘式的,只有F1234,是输入房门号?怎么输入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风险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话键盘式的,只有F1234,是输入房门号?怎么输入的?

直接按数字,如1501房,直接按1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