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共克时艰 DIY口罩消毒箱

楼主(2020-02-02):
介于紫外线可有效消杀病毒且口罩比较难以购买,利用闲置物品制作消毒箱。理论依据来自非典过后台湾劳工安全卫生研究所《抛弃式防尘口罩灭菌再使用之可行性探讨》

楼主:
用到的材料:小箱子,热熔胶,免钉胶,6W紫外灯,窗帘钩,定时器

网友A:
臭氧好一点吧,有弥漫性,紫外线照不到的地方消毒有困难

网友:
你这种有阀的,紫外线能照到吗?

网友B:
紫外线穿透能力极差,口罩的过滤层是比较厚的,所以只能消灭浅层的病原体,而且你的紫外线灯功率太小,我觉得换成20W以上更好,并且选择那种具有激发臭氧能力的灯管才稳妥,双管齐下。

网友:
紫外等的穿透问题,所以,时间尽可能的长点,功率大点。辅助利用臭氧就可以了。

我就是用大蒸锅,配合紫外灯和臭氧来消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外线穿透能力极差,口罩的过滤层是比较厚的,所以只能消灭浅层的病原体,而且你的紫外线灯功率太小,我觉 ...

这个管子是带臭氧的,箱子底部应该再贴上铝箔,侧面装个12V风扇用来消杀结束后快速排臭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臭氧好一点吧,有弥漫性,紫外线照不到的地方消毒有困难

管子是带臭氧的

网友:
紫外线灯原本就会产生臭氧的

网友:
不是有一种饮水机带消毒柜功能也行吧?

网友:
不错方法,之前也购UV6w带臭氧优惠8.8元,现在特殊时期都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