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桌面小暖风机保险丝断路

楼主(2020-02-02):
捡到一台简陋的暖风机,和吹头发的原理差不多,开机指示灯亮,不工作,拆开发现有2个保险丝串联,有一个断路,真是多此一举。
把加热丝拆到露出保险丝,利用2孔缠绕铜丝把保险丝短路,再把加热丝复原,通电了,低档半波300多瓦,高档500多瓦,风扇电机有时候不转,手拨动有刮响,应该是电刷坏了,找不到合适的电机,电机屁股卡位很小又拆不开,上电脑电源8CM无刷风扇又舍不得,搁置。

网友:
一个可恢复,一个不可恢复。。。

不可恢复烧毁说明已经严重故障,有起火隐患。。。

网友:
可能厂家发现采购回来的温度保险丝额定电流过小,退货又退不了,所以两个并联用用掉吧

网友:
那颗可是超温保险丝,不建议短接,试试可以 ,正常使用必须得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