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用小马激活不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0-02-02):
win7用小马激活不了怎么回事?最后都是未激活

网友A:
我用的kms激活,不联网也显示激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kms激活,不联网也显示激活成功。

我联网激活的,提示重启后就重启,打开还是剩余25天可以激活

网友:
以管理员用户登录再试试

网友B:
现在一般是ghost完了自动激活,不用手动的,可以去 系统下载吧去下载最新的2020.02版

网友:
你这个界面不是小马的激活,假货很多的。小马激活文件名是OEMF7 只能激活到W7 后面就没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般是ghost完了自动激活,不用手动的,可以去 系统下载吧去下载最新的2020.02版 ...

ghost版的系统就用过深度和雨林木风的xp。vista开始就是原版安装了到现在除了自己精简的win8.1或10,再没用过ghost。

网友:
小马激活才不是这个界面呢,小马的界面运行的时候是有匹小红马在左右跑的,且只能激活到WIN7。而且小马激活工具的图标是一个蓝色的纸飞机。

网友:
小马激活是一个小马子跑来跑去,你这个不是

网友C:
建议用KMS,实在不会要用软件的话,用HEU_KMS

网友:
用kms激活吧

网友D:
楼主可以用MDL论坛的Windows Loader激活。
论坛地址论坛里只给了磁链,我下载后打了一个压缩包,自行CheckSum。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KMS,实在不会要用软件的话,用HEU_KMS

Win7旗舰版不支持KMS,得用专业版或企业版支持,所以除非要用EFI模式启动Win7,否则KMS不是最佳选择,而且哪怕用了EFI也还有其它选择

网友E(2020-06-13):
小马只适合传统引导方式,用UFI引导的,无法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MDL论坛的Windows Loader激活。
论坛地址论坛里只给了磁链,我下载后打了一个压缩包,自行CheckS ...

这个的激活成功率很高,至少我试过的都激活了

网友:
激活工具也有似的?真太奇葩啦!

网友:
激活码也不贵,淘宝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马只适合传统引导方式,用UFI引导的,无法激活

我的win7企业版 UFI引导的,可以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