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砸几个MOS看看里面芯片大小

楼主(2020-02-02):
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空载输出正常,一插上电瓶就烧MOS。连烧了我几个MOS,找不到问题在哪里,一气之下不修了,把坏掉的MOS砸开看看

最左边的是淘宝买的国产12N60,当时好像几毛钱一个包邮,右边两个是淘宝买的拆机MDP11N60。从图上可以看出11N60的核心面积比12N60的还大些,证明这11N60应该不假,这拆机MOS是在淘宝“胜丰电子”买的,11N60和15N60都是一个价,7毛钱一个,满10个就包邮,7块钱买10个还是挺划算的,有需要的坛友可以买一些备着,现在买点真货不容易

网上查的规格书:

MDP15N60的内阻比11N60小,查了下8N60的内阻一般在1.2欧,因此0.4的算是很不错了
补充:
la45088d1坛友说管子不能只看内阻,内阻小的管子在开关性能等方面往往差,看了下规格书确实如此,因此代换的时候不是简单的换内阻更低电流更大的管子就更好,备的时候应该各种类型的都备一点

MDP11N60:

MDP15N60:

网友A:
都拆开了,不修理一下吗?

网友B:
一直对开关电源头大 不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拆开了,不修理一下吗?

备受打击,不想修了。这烧MOS有两次属于人为失误,一次是打算用示波器测一下6脚波形,测来测去示波器不会用,还一不小心把6脚跟7脚搭上了,立马啪的一声烧了。后来不甘心测来测去发现可能是尖峰抑制电路上的二极管虚焊了,把二极管FR157拆下来换了一个新的上去,换完上电测的时候好像电源线其中一条线上有一处有破损的地方不小心碰到MOS散热片上了,这次嘭的一声直接炸了,吓了我一跳,散热器上都被烧出一个缺口,由于被吓到了顿时不想再修了

网友C:
都拆了,不上图看看?那器。我来跺几脚消消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拆了,不上图看看?那器。我来跺几脚消消气

充电器已经装好扔一边了,不想再拆了。最后一次炸机很严重,看我鼠标垫上这一大片黑色,就是当时炸的时候留下的,线上有破损我是知道的,当时懒没处理,结果就出问题了

网友D:
拿芯片面积论好坏并不明智。你看看目前Infineon的40A管子整体连这些管子晶圆面积的一般都不到,但是参数却如此暴力,这说明管子的参数和晶圆面积没有必然的关系。当然,几十安级的管子里面晶圆太小是不对的,但是目前这种晶圆面积我觉得没有明显问题。
烧掉的真实原因应该是其它的隐性故障尚未排除,不能赖到管子头上。

网友:
仔细看了看你的维修过程,感觉是你自己技术菜了,犯了好几次疏忽,没有明显证据表明管子烧掉跟质量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芯片面积论好坏并不明智。你看看目前Infineon的40A管子整体连这些管子晶圆面积的一般都不到,但是参数却 ...

对,不是MOS的问题,其实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是给大伙推荐一下这个MOS,因为目前的淘宝环境很差,想买到靠谱的元件很难,像MOS你要是买新的基本上都是假的,正好我买的这个砸开看了还算靠谱,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当然你说的也对,现在技术进步可能光看面积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咱作为业余人员也只能看看面积,基本上选面积大的就没错了,像12N60我见过面积比我这个还小很多的,那种就太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芯片面积论好坏并不明智。你看看目前Infineon的40A管子整体连这些管子晶圆面积的一般都不到,但是参数却 ...

不是哦,同工艺下,mos是一定面积大,新工艺会小点,而且碳化碳的mos耐压做很高,内阻也不很大。我没拆过。拆过的管里,100a600v的还是大的!如果按你说的to220封装可以做100a管子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备受打击,不想修了。这烧MOS有两次属于人为失误,一次是打算用示波器测一下6脚波形,测来测去示波器不会 ...

同一品牌,一个电源拆开的,pfc管12n60,正激功率管11n60,两个管内阻差别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一品牌,一个电源拆开的,pfc管12n60,正激功率管11n60,两个管内阻差别不小 ...

我猜是11N60的内阻要小一些?

网友F:
看看哪个的内阻要小一点啊,电流大估计大一些吧,有的品牌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哪个的内阻要小一点啊,电流大估计大一些吧,有的品牌做的很好

我查了一下这个两种MOS的规格书,MDP15N60的内阻比MDP11N60小,因此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买15N60更划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这个两种MOS的规格书,MDP15N60的内阻比MDP11N60小,因此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买15N60更划算:
...

光谈内阻没有用,还要看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开启关断延迟,栅极充电量等等参数。
低内阻的管子往往开关性能较差,换上去不仅不能提升性能,还会导致性能下降甚至烧掉。
对于维修,应该同型替换为主,代换参数相近为优,指的是关键的好几项参数不是简单的耐压内阻。不要轻易使用所谓低内阻管代换,否则可能由于原电路驱动不足,加上自身开关性能差,发热增加甚至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谈内阻没有用,还要看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开启关断延迟,栅极充电量等等参数。
低内阻的管子往往开关性 ...

晕,这个倒是不知道,本以为内阻越小越好呢,看来还是要多学习,我再对比一下其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谈内阻没有用,还要看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开启关断延迟,栅极充电量等等参数。
低内阻的管子往往开关性 ...

看了下确实如你所说,MDP15N60的开关时间等参数都要比MDP11N60大,又学到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哪个的内阻要小一点啊,电流大估计大一些吧,有的品牌做的很好

更正:刚刚说的内阻越小越好是不对的,请看坛友la45088d1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对开关电源头大 不懂原理

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变压器,初级一通一断就在次级感应出电压,将次级的电压反馈回去控制初级的通断时间,就可以在次级得到稳定的输出电压,核心的原理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