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FOLEE牌气垫床气泵

楼主(2020-02-02):
老爸医院病床上的气垫坏了,原来为波浪型的,故障现象为,一波浪上去就不下来了,而另一波浪却上不来。基本原理大致懂得,就是气泵出来的气压经过控制装置,按时间分别输入到相邻两个
气囊中,产生波浪效应。原理是原理,但是从没拆过,这控制装置到底是电子装置还是机械装置并不清楚,好在平时注意收集,还有一个备用气泵,先拿来拆开看一下,做到心中有数。后来拆开坏的一看,控制装置都是机械式的,只是调节气压大小的方法不一样。备用那个调节气压是靠泄压的方式,而损坏的这个是靠调节电压大小进而调节气压大小的。

知道的是机械装置控制波浪,就知道了应该是换向电机出故障了,具体表现为,一波上去下不来,另一波却上不去,原理上讲就是应该充压的因气道控制装置故障致使气压泄漏,充不进应该起来的气囊,而应该下去的一波去因为没有泄气的通道而不能泄气,所以这波就一直为充气状态在上边下不来。

重点查看换向电机。开始怀疑电机烧坏,测试定子线圈电阻4K多,因为没修过不知道应该多少,觉得4K多有点大,决定拆开定子线圈查看,结果发现漆包线很细很细,根本没法修,反倒被我拆断了,后来小心翼翼焊接好,固定好,不敢再动它了。当时报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把电机拆开一看究竟,拆开查看后终于发现问题之所在,原来是转子被摔坏了。转子齿轮和永久磁铁是一体的,摔脱胶了,因为没拆开过,原以为中间带齿轮的那个小的就是转子呢,走了点小弯路,后来把转子齿轮和永久磁铁用胶粘成一体,把电机复原,再整体复原,就算是修好了。

下边边发图边说明

先打开备用气泵研究一下内部结构

气泵是220V的

气道走向,控制换向装置

下边就是一个减速电机,带动上边的换向阀门,不停的改变气道走向,进而形成一组气囊充气,另一组气囊泄气,从而形成波浪的效果

换向阀门

海棉是过滤空气用的

换向原理

下边才是故障机器,里边大同小异

减震脚盖着固定螺丝

不知道是护士还是护工给摔坏了,摔得不轻

气泵的减震脚全部摔坏

这个小板就是调节气压的

这个换向装置跟那个基本一样

接转下贴,不要插楼

楼主:
减速换向电机

顺便拆开气泵看看

电机取下

05年8月17日生产

拆开电机

齿轮很多,怕乱弄个盒子按顺序放齿轮,

取出定子线圈,右边就是,也是齿轮架子,一体的

这应该就是转子了

这里摔脱胶了,本来应该是一体的

电机全部拆开

开始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一体的

反复装起来观察,因为没拆过呀

曾经怀疑过定子线圈

线很细拆断了,仔细复原备用

擦净之后很容易看清它们应该是一体的

粘接复原

齿轮装回

复原过程略

THE END

网友:
还有这玩意 ,第一次见

网友:
是防止久卧床后生褥疮的,如果已经生褥疮了还有效果吗?

网友:
估计是塑料材质差了

网友:
这玩意充气快么?

网友:
气垫床睡得舒服吗,没睡过呢。

网友:
这电机和摇头电机一样

网友:
后一个摔坏的气垫床气泵做工看着有些山寨。

网友:
谢谢分享。。。。。看了半天,以为前面的图片也是气泵来的,纳闷着,再看说明,原来是换向装置。。。。。

网友:
楼主高手。没用过气垫床呐

网友:
风扇摇头、微波炉转盘的电机,都是这种市电减速电机,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
这种东西都是质量差,价格高……

网友:
大力出奇迹,我真的信了!

网友:
速度不快,刚好能补充比失去的多一点点而已,所以,供电不能停。

网友:
家也有这东西,就是二条气路交替充气,气泵坏了,换过,气垫容易漏气了,补都补不过来……

网友:
恭喜朋友修复!大孝子啊!

网友:
已经生褥疮的效果就不明显了,要好好护理才行。

网友:
已经生褥疮的,可以试试银离子藻酸盐敷料,效果好。
关键还是要经常按摩,翻身,防止一处长时间压在底下

网友(2020-12-09):
多谢楼主分享,非常有用,问个问题,气柱压力打不起来大概是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