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小型家用吹风机

楼主(2020-02-02):
家里以前有个吹风机坏了,放楼梯上好几年了,春节在家没事就拿出来拆开看能不能修好。万用表测量220v插头处无短路情况。拆开看一下内部结构。
外形

铭牌信息,功率不大

拆开后内部结构,一个带扇叶的直流电机,一组细发热丝,一组粗发热丝,两个开关。交流电通过4个1n4007组成的整流桥整流成直流给电机供电,连电容也没见。

两个开关分别控制强弱风和冷热风。每个开关分三档,通过串接二极管切换功率大小。

跑了一下线路,把电路图画出来

检查发现是细发热丝烧断了,造成送风电机不通电。

直接接上,够不到的地方用电线接上。固定接线的云母片不小心搞断了,直接用铁片固定起。

上电通电,正常吹风,温度高低和风强弱正常控制。装好外壳发现少装一个固定电机的黑色罩子,重新拆开再装。终于修好了。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保护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保护电路啊!

是哦,都省了,喷火的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B:
。。。。。。。。。图纸画得还不错,看懂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没有看到保护电路啊!

没有保护,出故障无非就是烧断发热丝,烧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画得还不错,看懂了哈哈

谢谢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