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还是初恋,非要这个时候让我去她家。继续拆女性用品。顺便请大神看下怎么解决。

楼主(2020-02-02):
疫情爆发在家也是贡献,突然一大早初恋让我立马去她家,我说你不方便吧?她立马一句你来不来,我一人在家。他昨天走了。我心里激动以为可以做点什么,立马起床早饭也不吃了。一去傻眼了,是个补水仪。说用白醋喷雾。现在雾太少了,一看以为雾化片问题,拆了感觉没问题。请问大神什么原因。如果搞定,明天说不定可以心想事成♫꒰・‿・๑꒱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雾气有不过对比原来少了很多,雾化片直接水柱子一样。还有就是加温水雾气就正常,冷水不行。雾气最多原来一半

楼主:
这里怎么这样,经历了什么?

网友A:
人家当你免费的修理工,别想多了
开玩笑,别当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当你免费的修理工,别想多了
开玩笑,别当真呀

听说女人不管怎么对于当年初恋还是有感觉的,当年也是有过

网友B:
淘一个雾化片吧,这种片,好像没法拆开修吧。

网友:
“她立马一句你来不来,我一人在家。他昨天走了。”
          请深刻学习,认真领会 这句话的含义。不过认真的,如果多次都是没有实质性利好,我建议你还是尽快离场好过,免得给人逮着,有些事说不清。叫她把东西拿出门口,不要进大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一个雾化片吧,这种片,好像没法拆开修吧。

主板应该没有问题,快递现在不发货可惜。急死我了

网友:
现在拆机版必须有疫情和艳情才能吸引点击咯

网友C:
俗话说的好,电脑修的好,备胎当到老,修电器一样的呀,备胎总要拿出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俗话说的好,电脑修的好,备胎当到老,修电器一样的呀,备胎总要拿出来用用 ...

所以这次修好必须转正

网友:
一般这个现象是雾化片的事

网友:
水位不对雾化效果也不好,检查水位控制的平衡阀看看

网友:
怎么感觉那个雾化片就像压电陶瓷片啊
顺带说下没有初恋照片 差评

网友D:
我以为这东西是吸na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这东西是吸nai的

同认为,各位别当真,楼主话题能力不错的~

网友:
机器应该没问题,不是能雾化所有液体的

网友:
换个雾化片能解决

网友:
换清水试试,加热有变化,可能与加热电路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