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安桥功放无声和收音机的维修

楼主(2020-02-02):
     春节窝家里,电视看不动了。听广播吧,一试安桥功放的收音机收不到台,音箱也只有一个声道有声,环绕有声,中置也无声。这个功放是五声道独立放大的,喇叭保护器和切换一共用了4个继电器,安装的位置分别在散热器的两边,不好拆。要是平时就先不搞了,可是这次有大把不受干扰的时间,只有开工一条路了,小心翼翼将两块电路板都拆出来,一些线还是连着,用吸锡泵将继电器一一拆下,都是同型号的,开盖,触电全黑无一幸免,1000目砂纸处理(目数一定要高,否则触点氧化快,寿命短),WD40少许对触点保护。外加电源单独测试每个继电器,无误装机。五个声道都是声声入耳了。就差收音机了,拆下把安桥的收音板拆下来,用的是LA1837芯片,按图索骥,估计是中周L141失谐。拆下,背面瓷管电容氧化发黑,夹碎。仔细确定电容的两脚连接的端子,中周焊上,在电路板背面相应位置焊了只82p的小瓷片电容。收音板装回主机,调谐949MHZ已经有声音了,将中周L141的瓷芯略微调整,主持人的声音清晰洪亮了,合格装机。家人听着新闻都说好。武汉加油。

网友A:
这收音还用分立器件的,可能是体积大吧。我那组合用的是高频头,但是结构也复杂,都不敢拆

网友B:
能找到82P的瓷片电容看来楼主不是一般人,家里宝贝肯定堆积如山。多嘴问有书架音箱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收音还用分立器件的,可能是体积大吧。我那组合用的是高频头,但是结构也复杂,都不敢拆 ...

我的也是高频头,高频头部分很少有问题,都是中放部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82P的瓷片电容看来楼主不是一般人,家里宝贝肯定堆积如山。多嘴问有书架音箱出么? ...

有对先驱书架箱,一套乐富豪摩迪斯7号带低音炮

网友C:
不容易啊 不容易 这个机器看起来 不错 口感很好

网友(2020-03-12):
引用 网友C:
不容易啊 不容易 这个机器看起来 不错 口感很好

嫩口

网友(2021-05-22):
楼主居然有先驱音箱,应该是老鸟或者老烧了。我有一对落地落地先驱音箱,现在还在用。分频器坏过一个电容。现在用了7年的安桥功放又出问题了。

网友(2024-05-16):
真是高端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