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给遥控器上的开关键设成点动开关功能。

楼主(2020-02-02):
我家的照明系统是以太阳能板供电照明和220V照明双系统,平日里还是以太阳能供电为主。一旦12V的蓄电池电亏缺了才开启220V电照明。为了更好地直流电和交流电来回自动切换。因此,我在蓄电池上引出正负两线接到12V的继电器上,同时又在交流电照明灯头处装了个智能遥控开关(图示)

同时又从遥控器上引出三条线(图示)

分别从遥控器上引出三条线分别,公共线--红线,关--黑线,开--黄线接到继电器上用于对智能遥控的开和关。
现在有个问题:一旦从继电器中红黄黑这三根线中,无论红线跟黄线或跟黑线接触。遥控器就一直处在通电的状态,而遥控器的电池随时间的推移过不了多长时间电量也耗光了。因此,一颗12V电池用不到几天就没电了。为了解决这问题,我特向各位师傅求助怎么样才能解决这红黑或红黄接通电时在1分钟内(十几秒也行)遥控器的电池自动进入休眠断电状态呢?能否帮我画一张电路图?谢谢了!

(如何象人的手那样按一下开键或关键,按键一下电又恢复原先没电的状态了。别老死死在按一下开键或关键上后,摇控器上的电池一直通电着直到耗完电为止。)

网友:
虽然没看到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换成时间继电器肯定就可以延时释放。

网友:
电容+三极管,就可以延时

网友:
淘宝   延时继电器

网友A:
我理解能力有限,你是用12V电瓶接继电器,等电瓶没电了,继电器就松开了?

12V继电器启动电压也许只有9V,维持电压也许只有6V,等它自己断开,电瓶早就饿死了。

还是你前面加了类似BB响之类的电压检测电路?如果你会,遥控器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B:
很简单 串电容 通电瞬间点动 电容充满电继电器触点就放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能力有限,你是用12V电瓶接继电器,等电瓶没电了,继电器就松开了?

以上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象人的手那样按一下开键或关键,按键一下电又恢复原先没电的状态了。别老死死在按一下开键或关键上后,摇控器上的电池一直通电着直到耗完电为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上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象人的手那样按一下开键或关键,按键一下电又恢复原先没电的状态了。别老死 ...

你需要的只是轻触开关,按下去通电,放了就断电

网友D:
简单来说就是需要一个模拟按键动作的电路

网友:
看了两遍,可耻的承认,看不懂LZ在说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来说就是需要一个模拟按键动作的电路

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的只是轻触开关,按下去通电,放了就断电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你说的。你理解自锁和无锁的区别吗?
我前几天刚分享了一个点动转自锁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你理解自锁和无锁的区别吗?
我前几天刚分享了一个点动转自锁的ic ...

宽我无知,恳请老师你教教我!请问老师你的帖子在哪?上传网址给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串电容 通电瞬间点动 电容充满电继电器触点就放开了

这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可以考虑ne555搭个延时电路,网上很多

网友(2020-08-15):
一旦12V的蓄电池电亏缺了才开启220V电照明。

楼主应搞清楚蓄电池缺电的信号和充电已满的信号如何准确取得和从哪里取得啥。

网友:
真巧类似问题前面刚答一个:5伏接限流电阻接光藕初级电解电容入地次级并接轻解开关两端(注意光耦输出端分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