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宜将剩勇追穷寇,再修松下收音头ST-Z980

楼主(2020-02-02):
安桥收音搞好了,人又闲了。没地去,房间里翻出个松下Z980收音头,收不到台,继续修。
方法一样,中周拆除,瓷管电容破除。68pf电容焊上,调试,自动搜台停台。高兴早了,VFD的显示会偶尔消失,收音正常,判断灯丝供电接触不良,你找的时候又一直正常,最后发现是变压器引脚有一圈痕迹,补焊妥了。再次搜寻电源调整管的引脚也有类似的痕迹,还发现电源调整管的温度很高,手都摸不成。换了一个加装散热片的中功率管,临近的10uf电容在长期高温的影响下也只有6uf了。换了只飞利浦电容。再反复试机正常,管子温度也不高,又发现收音头的输出电源插座上没有输出,继电器没有吸合,检查驱动三极管失效,1815小管换上,总算是全部搞定了,一台好收音头回来了。

网友:
松下黑电不出名,但是当年产品原料自产的很多。。。

网友A:
中周也能修,电容焊到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周也能修,电容焊到外面?

小瓷片电容焊到电路板背面,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