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信号远程发射与接收有何好办法

楼主(2020-02-02):
手头的一个新得到的移动手机卡,套餐包括无限流量、2000分钟免费电话、套餐包括100M宽带、有线电视。后边的100M宽带、有线电视我不需要,问了一下老家也在使用范围。老家两个兄弟,因为属于经济不宽裕的地方,自己都没装宽带(因为村穷、我们村安装的其实很少)。我很希望在其中一家安装宽带与电视,另一家也可以用网络(电视是不行,仅限网络)。两家中间隔着3户,同时有两条不宽的胡同,感觉接网线不太好。
如果通过wifi发送与接受,有没有相对定向比较强的wifi发送与接受装置?实际距离约有50m还多,但不会到100m。
淘宝上搜发射,都不是定向,就是同样距离功率更大。
如果这三类天线,那种更好些?

楼主:
这是淘宝搜到的,说的都是wifi天线

网友:
你买一对室外CPE就行,安装在楼顶,高度超过两家之间的中间住户,让两个CPE之间能直视。CPE里面有平板定向天线的。

网友:
还是用网线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ap对射功率会慢慢衰减 在一个夏天树木会阻挡信号
网线还是稳定的

网友:
直接买网桥,别折腾

网友:
都不行,花大约200元左右买一对无线AP点对点距离500米不是问题。

网友:
一对网桥,轻松搞定!

网友A:
走皮线吧,量好走线距离,定制一根,不贵。百兆或者千兆光端机一对,也不贵,稳得一批。

网友B:
固定两点之间肯定是定向天线信号更好啊

网友:
我觉得用光纤收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皮线吧,量好走线距离,定制一根,不贵。百兆或者千兆光端机一对,也不贵,稳得一批。 ...

关键是不方便走线,我几年前试过了,手头有100m网线,网线都没有问题。所以想对付无线,至于信号不稳,凑合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两点之间肯定是定向天线信号更好啊

淘宝搜过,搞不明白那种才是真的定向

网友:
有线还是用线的,  无线 真是生不如死。

网友:
这三种都不是WIFI天线吧。WIFI天线很袖珍。

网友:
无线无遮挡走网桥,300左右一对使用,有线有光线收发器,两个一对130左右,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话50块钱可以搞掂,闲鱼两个单极化cep带外壳天线,天线要用三铜片类型的对多种频率不敏感,两个340g改ubnt用2.3g频率,改好百米内方向对正在农村干扰小可以达到1.5m/s的速度。全部自已动手不到50块。

网友:
用光纤收发器

网友:
楼上说的对,买一对网桥就可以了,这个距离不算远几乎没有衰减

网友:
2个百米2解决风雨不怕一百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