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券后20元6种模式的电动牙刷

楼主(2020-02-02):
领券19.9的超声波电动牙刷,用了一个多月就不能用了,就暴力拆解一看究竟:

不能用的原因是,从牙刷头的位置进水了,接电池的线被碱断了。
震动马达竟然在牙刷头里面。

网友:
这么便宜不敢用

网友:
我觉得买最普通的手动牙刷算了,曾经用过欧乐壁2节五号电池,副厂牙刷头价格便宜,只是刷毛容易变形,半年后换回手动。

网友A:
这个价格感觉密封性还可以,不是偏芯电机,没看明白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感觉密封性还可以,不是偏芯电机,没看明白原理。

在牙刷头那个位置里面应是偏心小电机

网友:
拆了半天刷头没拆~

网友:
偏心电机的 还不如用手动 振动频率小且可能还损伤牙龈

网友:
20块钱不可能和几百的相比

网友:
偏心电机的,没啥卵用,倒是那个14500锂电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看来变成一堆辣鸡了

网友:
这个电动牙刷做工还是可以的,超声波焊接对拆客不友好,只能暴力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