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SKIL 4530曲线锯开箱

楼主(2020-02-02):
非工具党,抚摸党,陆陆续续买了不少工具。工具基本上手就用,用完擦干净放好。一直在往复锯和曲线锯之间犹豫,最后还是觉得曲线锯更安全一点,之后就是纠结品牌,要求是:杂牌不要,颜值得好,入门级,插电。然后待选品牌有:Hikoki,Makita,Metabo,Skil。前两者价格略高,后两者便宜100左右,麦太保289,Skil279,麦太保据说工业级,289有点不敢买,最后锁定Skil。鉴于最近的快递和防疫原因,京东入手。
选择Skil是因为它现在和大有一个集团,京东客服昵称,大有供应商。

不愧是二手东,拆开包装,胶皮上有些纸屑或者是木屑,底板倒看起来是没使用过。算了能用就行,不高兴退了。
纸盒包装,内装主机一把,锯条两根(木材,金属各一把),吸尘管一根。说明书。包装盒各种洋文。

next

楼主:
主机:颜值还算不错,红黑搭配,白色Skil logo。

基本参数:南京产。

四段抬刀。

楼主:
快速夹头,按下黑色橡胶,插入刀片,松手夹紧。

无极调速开关和调速锁定开关。

前后吹起开关,前吹可以吹掉木屑,防止木屑遮挡划线,后吹配合吸尘管后接吸尘器。六角办事固定处。

底板。

试机,锯了一下木头和铁皮板,没问题。就是包胶容易粘灰,而且用布也不好擦,还有把Hikoki的电动螺丝刀也是这样。

楼主:
最后总结一下,输入功率550W,没有6段调速,基本功能都有,配的内六角扳手用于调节底板角度用于斜切。本人菜鸟,觉得家用足够了。

另外问一下各位大佬,此机开关轻按,电机有点嗡嗡声,再按到底,机器运作就正常了,是不是有瑕疵?

网友A:
这牌子最近火啊,我入坑也是买了把博世曲线锯,做木工用处不大,改筋膜枪凑合用用吧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好像是无极变速的吧,所以不需要分段

网友C:
你是在京东上买的二手的机器吗?
能否给我一个链接,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D:
世纪 外国三线品牌 在中国就等于戈麦斯 龙韵 卡瓦尼之类的

网友:
锯杆看着有点细,没看见激光指引线,其余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京东上买的二手的机器吗?
能否给我一个链接,我也想买一个

疑似,胶片上有纸屑。京东旗舰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好像是无极变速的吧,所以不需要分段

是无极调速,开关灵敏度不太好。我用下来唯一的缺点,我一般直接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世纪 外国三线品牌 在中国就等于戈麦斯 龙韵 卡瓦尼之类的

国外三线也不错啊,国内的我只认大有和威克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最近火啊,我入坑也是买了把博世曲线锯,做木工用处不大,改筋膜枪凑合用用吧 ...

有用啊,锯东西方便多了。

网友E:
楼主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往复锯与曲线锯的作用分别有啥区别?

网友F:
外国三线品牌

网友G:
买曲线锯是对的,马刀锯我也有,那个实在是震手。之后买了得伟的锂电曲线锯334。世纪最近入了一把12V的那个电钻。要10号才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国三线品牌

三线的做工已不比国内一线的大有,威克士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曲线锯是对的,马刀锯我也有,那个实在是震手。之后买了得伟的锂电曲线锯334。世纪最近入了一把12V的那个 ...

对,家用,院子里有插座,还是插电的实惠,家里也不用锯很厚的材料,这款就足够了。对比了麦太保入门级,这款至少输入功率更大,当然资金充足的话,上更好的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往复锯与曲线锯的作用分别有啥区别?

我也是菜鸟,发现往复锯没有护板,曲线锯有,往复锯刀片更长,锯片朝人体方向锯,手握着感觉新手容易受伤,曲线锯虽然锯片短,但是锯片朝前锯,有护板,有底板,感觉安全点。

网友:
有线的实用,锂电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