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两种双控灯接线法对比 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楼主(2020-02-02):
日前在某电工群,讨论了两种双控灯接线法,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安全。不多说,上图。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网友:
第二种方案不安全,开关火线不可开关零线

网友A:
 脑残的我当然选第2张图,省电线,安装容易,安全问题嘛,那个傻瓜会天天时时刻刻去摸关灯后仍然50%机会有电灯泡啊。

网友:
第二种没用过   一般来说都用第一种,第二种除非是布线时就布好了。

网友:
要真特别在意安全,直接在进户装个隔离变压,两根线就都是零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残的我当然选第2张图,省电线,安装容易,安全问题嘛,那个傻瓜会天天时时刻刻去摸关灯后仍然50 ...

有些LED在断零线后可能会微亮

网友:
问题是第二个如果开关不好短路的话~duang!

网友:
搞错了,一时搞错了一般是关继火线安全了

网友:
自己装选1,书上这么教的因为

网友:
两种方法都不省线。

网友:
第一种比较安全

网友:
图1安全
图2浪费线,施工不便

网友:
图2自己装自己家还好,要是给业主这样做的话,万一有问题了,业主找别个电工师傅来维修的话就要出事了

网友:
安全第一种,省线第二种

网友:
标准第一种接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更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脑残的我当然选第2张图,省电线,安装容易,安全问题嘛,那个傻瓜会天天时时刻刻去摸关灯后仍然50 ...

这个是示意图,真正布线的时候不见得能省线...

网友:
实际布线大概是这样,方法一二都需要三根线,并不能达到省线的目的,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用更安全的断开火线的方式???

请忽视我的作图水平....

网友:
我上大学的时候管学校报告厅  我用第一种的方式加了一个交流接触器 控制报告厅室内照明 非常好用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连地线我都要接到灯位,有金属外壳就接外壳,没有就先放着,现在的灯具发展很快,指不定哪天就要用到地线了。

网友:
都是用第一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