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18650锂电池做个简易点焊机

楼主(2020-02-02):
因为要临时做个18650电池组,直接锡焊的话电池容易过热废掉,只有想办法点焊。看了很多点焊机帖子,都太复杂,又要控制板,又要MOS管,电源要么是电容矩阵要么是变压器或者高倍率锂电池电瓶什么的,手头都没有,只有拆机的手电钻18650电池,看了一下好像是16C的,试试吧,用三节并联,简单粗暴直接短接,不要开关也不要控制板,成品很简陋但是实用,用的不多就不用花钱买点焊机了,焊接时一电极先顶住,另一头再触接,控制好时间就好了,镍片焊电池挺牢固

网友:
你这是开创新思路啊,我正在准备做电瓶的

网友:
感觉郝伟贤

网友:
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知道有什么用,是你让我知道了这样蛮好用 的

网友:
会不会锂电池爆炸啊,注意安全啊

网友A:
锂电过放有危险的吧,买个成品的也不贵吧

网友B:
几乎是在短路18650电池,会引起锂电池爆燃,非常危险的。不要蛮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过放有危险的吧,买个成品的也不贵吧

瞬间放电,不是持续放电,使用时电池只微微发热,18650有安全阀,过热会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过放有危险的吧,买个成品的也不贵吧

就焊几节电池,不经常用,买个成品再便宜也一百来块了,用一次就扔着不合算

网友C:
人肉控制,胆太大了,不怕黏住

网友:
这样不太安全,我是不敢这样做 的。

网友D:
我用日立1280120三元锂电做启动电源时,不慎镊子短接极耳,砰的一声,火花四射,镊子尖被烧断发黑......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学习一下,很有用。

网友:
虽然我一直有这个想法,一直没尝试,这也是最简单方便的点焊方法。

赞一个!同时也请注意安全!

网友:
还是加个时间控制器, 这样万一粘起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乎是在短路18650电池,会引起锂电池爆燃,非常危险的。不要蛮干!!!

谢谢提醒 瞬时短路而已啦 没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日立1280120三元锂电做启动电源时,不慎镊子短接极耳,砰的一声,火花四射,镊子尖被烧断发黑...... ...

好电池,做点焊机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肉控制,胆太大了,不怕黏住

胆大 心细 没事的,不过新手不建议这样玩

网友:
牛人啊,这样也行

网友:
小心短路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