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各位大婶帮帮忙 高低钻速开关装不回去了

楼主(2020-02-02):
锂电钻拆开清理灰尘,然后高低钻速开关装不回去了

网友A:
依葫芦画瓢不会??弹簧的半圆卡进推钮的半圆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葫芦画瓢不会??弹簧的半圆卡进推钮的半圆里

可以放,但是放了之后死活不对位,推扭装不回去

网友:
耐心细心慢慢来,相信你行的!

网友:
再撸一个回来,拆拆机就好

网友:
先把卡簧装在换挡拨片上

网友:
卡簧半圆头部->嵌入挡片后部半圆部分,是起到高低档定位作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大婶

网友:
大叔不可以回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