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一个打磨头,非常好用!

楼主(2020-02-02):
非常简单,打磨东西绝对好用。一次性打火机,必须是打火石的那种,留下中间的小砂轮,再串一根轴就可以了。

网友:
几毫米粗的轴呀

网友:
2图那轴咋看着象铅笔芯

网友:
我直接把磨轮装到小电机上磨指甲。

网友A:
这个没专利吧?敢紧找一次性打火机去

网友:
原先跟风囤的两盒比克打火机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就是不知硬度如何,毕竟火石还是比较软的。

网友:
这个实用,赞

网友:
拿来摩小东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专利吧?敢紧找一次性打火机去

你要仿?先j交300元

网友:
这个可以有,有时候自作一些小东西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2020-03-10):
砂轮与杆怎么连接?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