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D2550软路由加4口千兆网卡

楼主(2020-02-02):
暑假的时候组了一台软路由,性能和功能确实多了,但是我用的是h81主板加i3处理器,功耗有点高得不偿失,加上服务器啥的每个月电费就得多出十几块钱,鉴于i3做软路由对于我来说配置太高造成性能浪费还带来了多余的功率完全没必要,所以趁不能出门把早想改的东西给改了

这是暑假装的软路由

4口千兆网卡,入手于撕逼鱼

4网口千兆

主板用的是ITX主板 把mini pcie转为 pcie x16 (笔记本改独显就是把wifi模块拆了然后转接pciex16的...其实只有x1的速率)

模块接口插反了(防呆不防傻)然后就把稳压管牺牲了。。。。

找个板子拆一个dc-dc模块下来这板子真的硬,曲线锯锯条锯坏了几个,还是角磨机好用,就是味太冲了

找个合适的位置涂点502

上机测试

USB3.0线

这设计有点。。。到时候都不知道塞在哪里

竖着放吧太高了

+12V也有短路,我以为就一个输入稳压成3.3V供电的没想到还有个12V,一插到主板硬盘供电就保护了,电容拆掉就好了

双大D口公头,猜猜我哪里弄来的?

对咯,PC电源上剪的

系统盘,自己搞的32G东芝颗粒单帖

可惜主板只有USB2.0接口,是不是有点浪费?

熟悉的Linux界面LEDe编译的OpenWrt

Emmm,U盘挂了,reboot都不行了,短接reset

组装,网卡最终决定平放

后面一坨线有点难受

侧面

没有拧紧,太紧了会压弯主板,导致网卡不工作

搞个挡板固定,两个铜柱焊下

再上锡加固下

之后的效果

喷成黑色,感觉有点丑

最好上机测试的时候问题还是出现了,检测不到网卡,把原来的网卡换回去

最后的效果,比原来一大个机箱小巧多了

所谓的塔式服务器??5块主板堆叠,有一块暂时用不上

最后稍微的整理下,懒得慢慢的理线了

最后附上个图

网友A:
我之前的D525也是这么搭的,小巧是小巧了,线多看着太烦了,还是放机箱里了

网友B:
那不是有个PCI插槽么?

网友C:
1x,那局域网还能到满千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的D525也是这么搭的,小巧是小巧了,线多看着太烦了,还是放机箱里了 ...

嗯,先用着,到时候看着不舒服在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有个PCI插槽么?

没有pci网卡,只有百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x,那局域网还能到满千兆吗?

肯定。。。。没了吧,ftp传文件只有20-30M。。。。

网友D:
对软路由不了解,请教下,这个软路由能够管理多个IP网段,对不同的IP命名,分组,并灵活控制网速吗?像深信服那样,一直想找个像深信服那样的软路由系统爽爽,可是没找到啊。

网友:
软路由我是放弃了。用1037u的主板组了一台nas,四个大硬盘,功耗大概40W前后,然后废品站收了一台猫,不知道为何gpon连不上,暂时当成千兆交换机用了。
这款1037u的pci插槽好多,最不济想搞软路由就把他弄上算了。

网友E:
你这耗电怕要命啊,上4,5块主板都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耗电怕要命啊,上4,5块主板都是干嘛的?

这板子功耗很低,大概10几W一块而已

网友F:
干吗不用双网卡千兆的,那样也比较稳定跟美观吧,而且双网卡主板也不贵吧

网友:
这阵势,太占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软路由不了解,请教下,这个软路由能够管理多个IP网段,对不同的IP命名,分组,并灵活控制网速吗?像深信 ...

刷个高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没了吧,ftp传文件只有20-30M。。。。

那还不如普通千兆路由了

网友:
那个板子少很多元件 而且只有音频输出没有mic 肯定是鱼机板子   我还有一片没有网口的鱼机板子 但是板子自带标准PCI-E16插槽 不知道多少速率 之前插上hd5450 显卡可以正常使用  哪天也买个这网卡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软路由不了解,请教下,这个软路由能够管理多个IP网段,对不同的IP命名,分组,并灵活控制网速吗?像深信 ...

openwrt界面挺复杂,没有那么好操作,可以试试ikua,感觉还行,功能没那么强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吗不用双网卡千兆的,那样也比较稳定跟美观吧,而且双网卡主板也不贵吧 ...

手上有这些材料就没考虑双网口千兆了,而且我两台宽带双网口拨号麻烦,要外接交换机啥的,还不如多网口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