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oem版建兴lcs-128m6s固态硬盘

楼主(2020-02-02):
现在用的这个硬盘怎么样,不知道和新出的比较那种可靠

网友:
看做工还可以。速度应该比不上新的m2接口之类的

网友:
电路板的用料不错,加满颗粒和缓存的话,可以到256G容量。

网友A:
明显就是浦科特m5s,插电脑显示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浦科特m5s,插电脑显示什么型号?

LITEONIT LCS-128M6S 2.5

网友:
台湾产绿色PBC板做工好,现在几角/G的黑片多

网友:
DELL机器拆的,HP的也有,不比现在的SATA 2.5的差啊。

网友(2024-11-07):
还可以,以后我也弄一个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