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苹果 24V 2.65A电源空载26.3V,带载电压忽高忽低

楼主(2020-02-02):
如题。响应号召在家不出门,有时间把以前的烂尾折腾再折腾一下
跟风做苹果24V电源版白菜白光,电源撸了很久了,拆开一直没搞。
拆之前电压就有点高,今天焊接烙铁芯试了一下,带不动

对输出端电容,电阻,二极管等都测了一下好像没问题,
输入端二极管,大电容也测了下,也正常,没招了,请大神们指教一下。。。

看图先:
1.电压参数

2.电源主板正面

这个空间可以放616控制板

3.主板背面

输入端

输出端

完毕!请大神们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
这好像是印度版的吧  最容易坏的版本

网友:
咱也在家坐月子
谁也别祸害谁

网友:
芯片上的短接线是原板的?

网友:
中飞的电源 不过我的国行是泰国的 阿三是哪国的机配啊

网友A:
空载电压高,说明取样反馈部分参数有变化,适当修改下取样电阻参数。带载电压忽高忽低,这个负载有多大?是不是在电源保护临界点上?先带0.5A、1A的负载看看情况。如果小电流下情况一样,说明高压滤波电容或者低压滤波电容容量变小的可能性比较大。没有RCL电桥,判断电容的参数比较困难,可以更换新电容看看。或者在大负载下测量高压大电容的电压是否变化幅度较大,如果是,更换高压滤波电容。如果更换高低压电容后故障没有消除,考虑更换低压整流器。再不行,就更换光耦了。。。。。

网友B:
找一根电炉丝,串上电流表,慢慢调到所需的安培数,先试试能否带的动。以此区分是电源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高,说明取样反馈部分参数有变化,适当修改下取样电阻参数。带载电压忽高忽低,这个负载有多大?是 ...

感谢温总详细的指教!得空按照说明继续整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高,说明取样反馈部分参数有变化,适当修改下取样电阻参数。带载电压忽高忽低,这个负载有多大?是 ...

温总,我的两台台式机电源还没着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高,说明取样反馈部分参数有变化,适当修改下取样电阻参数。带载电压忽高忽低,这个负载有多大?是 ...

刚才加焊了一个高压电容,负载是白光烙铁芯,还是不行。高压电容两边电压稳定正常,夜神人静了,突然发现高压端有规律的啪啪声,看不出是那个元件在响,开关管吗?不懂了。。。
再就是这货的光耦在那个位置,不像其他电源那样啊
感谢温总给与指教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次级滤波电容的问题,反正我碰到过蛮多莫名其妙的输出不稳的问题都是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这款电源,拆开看看扔箱底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根电炉丝,串上电流表,慢慢调到所需的安培数,先试试能否带的动。以此区分是电源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直接连烙铁芯做负载,也是一样的现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源有问题,直接连烙铁芯做负载,也是一样的现状

一时修不好,可以找个别的代用一下,等疫情过后再买一个就行啦。

网友C(2020-03-14):
多尝试一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尝试一下,应该可以找到问题所在的。

7个元件,有超过5000种坏法。这么多元件,坏的方法是天文数字,不可能随便试。没电路图是浪费时间,除非可以目视哪个元件损坏,而且损坏的还只是这个看起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