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和煤气热水器不打火问题

楼主(2020-02-02):
万和煤气热水器每次用完一瓶气后换新的气接上后就打不着火,非要先关煤气,再把软气管拨开把里面管的煤气放完出来,再接回去锁紧后先不开煤气开关,接着打开热水器开关放水喷出来这时听到嗒的一声后就马上打开煤气罐开关,这样就可以打着火了,这个是什么问题?,每次换煤气瓶后都要这样弄一遍

网友A:
我家的也是这样子,换了个减压阀搞定

网友B:
新罐子压力高~减压阀“失效”,热水器电池电量不足,点火电磁阀阀芯卡塞、阀头粘附。

网友C:
燃气管道里有一段是空气(或者说是混合了空气的计较稀薄的燃气),不足以点燃。所以要等放空了这段气体后,过来的才是能点燃的燃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罐子压力高~减压阀“失效”,热水器电池电量不足,点火电磁阀阀芯卡塞、阀头粘附。 ...

不是装电池那种的,是电子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是这样子,换了个减压阀搞定

之前也是这样,换了新的了

网友:
燃气压力太高,把燃气阀给顶住了。换减压阀或调低压力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燃气管道里有一段是空气(或者说是混合了空气的计较稀薄的燃气),不足以点燃。所以要等放空了这段气体后, ...

只是拔开再接上还是有空气的

网友:
燃气减压阀质量不好,输出压力太高了。。。换成新的减压阀。。。

如果有煤气灶,开煤气灶烧一下就好。。。

网友:
学习了,换掉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