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大家关注的锂电池电芯充放电效率的测试

楼主(2020-02-02):
不经意间测试下了下锂电池电芯的充电放电效率比,测试之后发现效能很不理想。
大家还有其他人测试过的不妨发来一起研究下。
全新18650动力型电芯内阻测试15毫欧,标称容量2000mah,温度低测试未到2000
充电消耗7.567瓦时
放电放出6.502瓦时
充放电效能比0.86

楼主:
另外一款标称容量3200mah的18650容量型电芯
充放电效能比0.84

网友A:
大致看了下曲线和数值,初步判断你的测试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不是四线法测试的,测试电路的线损过高,2a放电,电压立刻跌0.3v多,停止放电立刻恢复至3.3v左右,0.45v的大幅度变化,动力电池的话这压降明显不对,判断应该是线损,测试结果含有较高线损的话看wh会有较大误差的

网友B:
这曲线这么难看,电池质量不好

网友:
放电曲线真难看
我之前买过的国产高仿VTC6 也是差不多的放电曲线 3000mah 5C
现在好像改名字卖了 叫什么七里顶的
属于试验品电池

网友C:
国产的3000mah 用来高仿VTC6的 无论是内阻 还是容量 都跟VTC6一样
就算是有内阻仪的玩家都测不出来的
除非看放电曲线

网友D:
很明显不对,你这动力电池还不如我废旧的普通电池啊…除了容量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看了下曲线和数值,初步判断你的测试存在一些问题,应该不是四线法测试的,测试电路的线损过高,2a放电 ...

EBC的4线测试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曲线这么难看,电池质量不好

展开幅度小,估计影响了观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3000mah 用来高仿VTC6的 无论是内阻 还是容量 都跟VTC6一样
就算是有内阻仪的玩家都测不出来的
除 ...

可否测试下充放电效能比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不对,你这动力电池还不如我废旧的普通电池啊…除了容量大点

你有测试的充放电效能比吗

网友:
这个怎么解释呢,充放电都会有损耗,线路损耗,电池发热损耗,你测0.1C和1C-额定C数,都不一样。一般没人测充电容量的。没意义。都是测的额定倍率下的放电容量。充电要看截止电压,电流的。放电也一样。

网友E: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翻车翻得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3000mah 用来高仿VTC6的 无论是内阻 还是容量 都跟VTC6一样
就算是有内阻仪的玩家都测不出来的
除 ...

20A也能干,温度超100.曲线鼓包,垃圾的一批,不上大电流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3000mah 用来高仿VTC6的 无论是内阻 还是容量 都跟VTC6一样
就算是有内阻仪的玩家都测不出来的
除 ...

你这粉皮撸的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我的帖子,翻车翻得一批

你可以证明是正品的测试曲线如何
可能现如今的就是这样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证明是正品的测试曲线如何
可能现如今的就是这样的呢

我30A负载现在,上位机作者一直没发出来。按照真C6的35A一跑就知道了,现在20A都露馅了,30A跑完更差劲,假的真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3000mah 用来高仿VTC6的 无论是内阻 还是容量 都跟VTC6一样
就算是有内阻仪的玩家都测不出来的
除 ...

这个起码可以10c,但是容量不会超过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