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2v4a开关电源改电压求教 里面应该是tl431的

楼主(2020-02-02):
之前几个电流小的里面不是贴片431.很容易就改成功了改成12.6v。现在这个电流大的电路就看不懂,不敢贸然下手。用软件算了下,没算出电阻。图片上是两个电源。

wechat_upload15806545545e36dfda66bef
wechat_upload15806545555e36dfdb940f1
wechat_upload15806545565e36dfdcdfd73
wechat_upload15806545585e36dfde19035
wechat_upload15806545595e36dfdf240c7
wechat_upload15806547645e36e0ac558d0

网友A:
第一二个图,R36增大电压升高。

其他看不清

网友B:
软件不错,给我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二个图,R36增大电压升高。

其他看不清

请教只想增大0.6v需要增大多少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错,给我个

电脑上了我传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只想增大0.6v需要增大多少电阻呢?

你原来多少伏?

跟你需要改的电压的比例,就大约是电阻变化的比例。

比如你原来是12V,那么0.6V就是5%,那么上臂增大或下臂电阻减小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多少伏?

跟你需要改的电压的比例,就大约是电阻变化的比例。

懂了 原来就是12.1V的 谢谢熊猫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不错,给我个

已经在主贴上了。不过需要扣35M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 原来就是12.1V的 谢谢熊猫兄

12.6V这样一个电压,感觉跟锂电有关。

一般电源不带恒流或恒功率的话,是不能充锂电的。

因为锂电没电的时候,充电初期无法限流,导致电流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6V这样一个电压,感觉跟锂电有关。

一般电源不带恒流或恒功率的话,是不能充锂电的。

是的,充锂电。凑合用了。技术不行就改个电源充了。感觉现在的手机都快充了低电压下锂电充电的电流也会很大,想着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充锂电。凑合用了。技术不行就改个电源充了。感觉现在的手机都快充了低电压下锂电充电的电流也会很 ...

看过载是打嗝还是降压,打嗝的充11v锂电就打嗝了,充不了,像3842芯片的高压级限电流,等于310V×电流,相当于恒功率的

网友D:
上分压电阻接+极,下分压电阻接地。增大输出一般改上面的电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过载是打嗝还是降压,打嗝的充11v锂电就打嗝了,充不了,像3842芯片的高压级限电流,等于310V×电流, ...

之前弄过一个三星未改的14.5V2.5A的直接充四串的铁锂电池电流可以达4A不打嗝,电压会降下来。 这次把一个12V2A改成12.6V充两并三串普通三星18650就打嗝了,我想是过载保护。就有了想改更大电流的电源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分压电阻接+极,下分压电阻接地。增大输出一般改上面的电阻就可以。

嗯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弄过一个三星未改的14.5V2.5A的直接充四串的铁锂电池电流可以达4A不打嗝,电压会降下来。 这次把一个 ...

这个是pwm芯片决定的!超过设定的初级限流就会打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wm芯片决定的!超过设定的初级限流就会打嗝

嗯 学习了  谢谢指导

网友(2020-03-09):
俺看不懂   看见板子就晕

网友:
改锂电池充电器,不错的思路。软件也不错。下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