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1981的手提电脑Osborne occ 1 computer拆机展示

楼主(2020-02-02):
这是在硬件博物馆新家的第二帖,1981的手提电脑 Osborne occ 1,第一帖中发过其后期产品1983年的Osborne Executive(链接),觉得挺好玩。

最后忍不住从ebay又搞了一台 Osborne occ 1,这是第二种版本了,运行比较稳定。第一版由于设计原因,问题多、价格高,

最终选了性价比相对较好的这台第二版机器。到手快半年了,最近终于有空在家打理机器,下面是网上当初这款机器的宣传海报:

原始版个人喜欢这个流线型外观设计,但键盘那个连接线是带状的,长期使用容易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

这个是第二版外观设计线条有点偏硬,前面板改成了一体化成型,节约了成本便于大规模生产,键盘线改成了弹簧线增加了耐用易用性

基本配置

外观成色还不错

我这台还带个外置猫用软件测试发送信号正常

依次是modem / serial port / IEEE-488接口

外置AV扩展输出接口可拆卸的

键盘上的Osborne Logo

拆掉前面板,两个软驱占据了很大一块位置

电源面板原来是110V通过内部跳线改成了220V,没有外部电压转换开关有点不方便

电源位置内部空间非常紧凑,用料也很足

内置的5英寸CRT单色显示器,和现在的智能手机屏差不多大

软驱通过扩展板与主板连接

拆出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软驱扩展板应该是后来加上的

据老外研究软驱直接插主板接口也能用

主板部分芯片

主板内存芯片,右上角红色的是RESET复位按钮

软驱接口和主板供电接口,软驱通过排线供电,插反的话后果很严重

西门子的180K单面软驱

软驱清洁了磁头,加了润滑油,读盘杠杠的内部简单清灰,打理完毕装机,

通电开机正常,开机显示ROM为 REV1.4进一步证明这是改进后的版本

老外卖家还是很诚信的,就是包装有点差这个机器老外玩的比较多,资料相对丰富,有的老外还加了电子软驱查阅资料制作了一些软件盘,大部分都能正常运行

经典的CP/M 2.2系统

BASIC-80系统

古老的DBASE II 数据库软件,VER2.3版本命令忘得差不多了,试着建立个数据库,还能正常录入数据

软件内置的HELP说明书图文并茂直观详尽

支持外接显示器,运行了个小游戏还算流畅

最近得空会陆续发帖,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古董机了 成色这么好 楼主有没有IBM的蝴蝶机

网友:
当年值老钱了

网友:
现在也不便宜吧

网友A:
很难想象当时没鼠标,只能敲键盘输入代码,突然发现键盘上也没方向键 最后那几图好像红白机的打小蜜蜂。

网友:
收旧手机,废旧手机,旧电视,旧电脑。 旧手机换盆,换碗,换衣架

网友:
CPU是摩托罗拉的,当年老牛逼了

网友:
看着板载的一块块的芯片,想想现在的南北桥,那得简化多少的芯片啊,怪不得当年体积这么大。

网友:
CPU是Z80啊,还学过这个汇编,自己的第一台电脑laser310也是Z80,不过主频是 3.75

网友:
这个40多年的机器老古董了,比看贴的大部分人年纪还大,也能保存到那么好的成色,真是服了!让我们大开眼界,

网友:
见过一台西门子的,类似的手提箱子造型, 80168 CPU,有好多接口板没见过的接口,键盘还是很少见的线性键盘。

卖主张口就要3千,我没收。

网友:
不错,好东西。
成色这么好的见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难想象当时没鼠标,只能敲键盘输入代码,突然发现键盘上也没方向键 最后那几图好像红白 ...

没有你想的那么不方便。

以前IBM OS的范儿是菜单式的。

有双列菜单。 按 1、234567 ; F1~F22 都是各有各的功能。  Ctrl 是执行。 enter就是换行。基本用不到鼠标。

网友:
5块一个几乎9.99新,我在10年前卖收废品几个日本PC98的机器,黑白、彩色都有,做工吓人的好

网友B: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1981年就有这么紧凑先进的开关电源了,当年好像还没有听说什么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不知道是什么原理结构的。

网友:
这种电脑以前桑做什么用的?

网友:
81年。还在听生产队大喇叭撕心裂肺的叫喊:『广大社员干群同至们,上面说,这几天会下雨,吃完饭都赶紧去麦地扒拉麦去,去晚了扣一天工分啊。。。。』,人家老歪都提这电脑乱晃荡了。。。
89年才开始玩四通打字机,人家都各种『八六』了。。
92年花一万多买台286,还是SX的,,。。人家5.25软盘都扔了,我还当成宝。
95年的486想播放个VCD。有光驱还不行,还得装解压卡。
98年想玩个电脑游戏,没钱还得买显存自己给显卡扩展。。
终于熬过千年虫了,也混了一个478的处理器(P4-2.66)人家又升级处理器775的了。。
03年咬牙换台19的液晶,被母大虫训的一个月没吃到肉。
13年的时候,母老虎说那个液晶也用了十来年了,给你换个大的吧,直接给换了台32液晶,激动的一月不想吃肉。
13年下半年,老虎得一笔工资之外的意外之财,不知道怎么就想起来给俺买了台苹果工作站,两万左右大洋,眨眼就飞了。虽然不是自己赚的,但是也心疼了几个月没舍得吃肉。同时也知道母老虎虽然咬人,但是更多的还是了解男人的心思。
16年,在母大虫的忽悠下,终于把看了近十多年的22大彩电换成70寸大液晶了,又两万多的小钱钱飞走了。。。。

2020年了。什么都没换,不过得到一个未知的『养膘』的假期,从2019年12月25号到现在不出家门的长假生活。。。

网友:
省钱秘诀:别买任何新的电子产品,实在忍不住就买靠谱的二手货,省钱又经济。。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我比较意外的是1981年就有这么紧凑先进的开关电源了,当年好像还没有听说什么开关电源控制芯片,不知道是 ...

雅达电子(艾默生)香港产,用的是日化电容

网友:
一点铜锈都没有啊,怎么保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