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2sc3320能用哪款更大功率的代替

楼主(2020-02-02):
看到经常炸管,自己改的75V,7V14A多就炸了,查了下参数,500V15A,npn,功率只有80W,看下有哪款更大功率代替

网友A:
2SC3528,500V20A  2SC4060,450V20A。 还有500V50A的管子,自己搜搜看。

网友:
多管并联也是个办法

网友:
三肯的大饼子管不错,100多V得几十A,饱和压降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C3528,500V20A  2SC4060,450V20A。 还有500V50A的管子,自己搜搜看。

2SC5144  2SC5422 能代替不,说是行管,但是没阻尼

网友:
13009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