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一个我日常用的鼠标的左键不灵和焊一个锣钉在塑料上。

楼主(2020-02-02):
1、

2、左上角有两片黑色的粘贴,可摘掉。

3、

4、

5、左边是我去掉已经用热封的塑料点,换成
已经焊上的塑料的铁锣钉。

6、详细看一下

7、右边是我去掉已经用热封的塑料点。

8、

9、

10、这是取下的动片,用挫刀挫两边的圆点,
把氧化层都去掉。然后再装回。

11、仔细注意这个锣钉,这就是我要说的焊在
塑料上的锣钉。

12、我先把烙铁调温到200度,然后用烙铁头
压住锣钉,点在黑塑料上,等一分钟左右,
慢慢把锣钉压入到黑塑料里。这就是焊到黑塑料里的温度。

over.23:24 2020/2/2

网友A:
其实买网络摄像头小三角架,加固定手机的夹子配件,把手机固定在三脚架后,最后摆好楼主的物品,能解决暗光快门问题。另一种买亮度够的泛光手电筒,拍照时用最亮档照明。楼主的鼠标集成度很高,能用就好,我以前的雷蛇一百多元鼠标,一两个月滚轮和微动出问题,不如几十元双飞燕耐用点。

网友:
手机该换了!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买网络摄像头小三角架,加固定手机的夹子配件,把手机固定在三脚架后,最后摆好楼主的物品,能解决暗 ...

whseen说得很好,当时时间不允许。早上7:00,我就起床拍照片了,老婆还在入睡,所以灯都不开,请大家看图片时,都是黑灯时拍的,以后又有一些在灯亮的地方,下午拍摄的。听了whseen的话后,以后或者下次,我会用手电打灯光拍照了。多谢whseen的评论,再次感谢!

网友B:
这鼠标没折腾的价值吧。。。

网友C:
楼主需要一个头灯补光了,

大早上的折腾老婆就好了,折腾电子辣鸡干啥呢,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鼠标没折腾的价值吧。。。

现在我就在用这个修好的鼠标,的确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一个头灯补光了,

好的,我有一个头灯,只是没用来补光,哈哈,要利用一切!:-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