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车子上的未知控制器GEELY MR7180,感觉不像是ECU

楼主(2020-02-03):
大过年宅在家也没啥好折腾的,翻出了个报废车子上拆的未知控制器。

就是一个黑盒子,带俩插口,一个3pin的一个8pin的,看标签也看不出什么意思:

2颗六角螺丝对外固定:

3+8接口,线缆被剪掉,除了红正黑负,很难看出线缆功能:

拔下插口的样子:

拆解很容易,徒手掰开卡扣,壳子就开了,臃肿的大壳子里面就是一块小小的PCB:

板子上元件还不少,应该是某种控制器,本人不玩车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板子接口连接处特写:

板子反面没有元件:

有个PCF7991AT芯片,度娘说是高级基站芯片,有个MOS管型号是74-50G:

右下角有个HCF406逻辑芯片:

有个QFP芯片,型号被打磨贴了贴纸E3084D,度娘查不到。左下角八脚芯片24LC02B,小容量存储器,2kb(注意是小写b),一般用于存储里程、设置、计数、编号等:

谢谢阅帖!

网友:
你都问度量娘芯片是啥了  为啥不顺便问问这零件号是啥车的啥配件呀!

网友:
给你找到了

网友:
吉利的防盗ECU

吉利英伦防盗合MR7180-67002108 _24C02;8.远景上海实业交通MR7180-67002108 24LC02

网友A:
没看到天线啊。。。说明别的地方还有天线。。。

NXP方案一般防盗性能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天线啊。。。说明别的地方还有天线。。。

NXP方案一般防盗性能可以了。。。 ...

天线就是钥匙孔周围的那一圈线圈,芯片98年的产品了

网友:
应该是HCF4060,计数器

网友:
上海交通的防盗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