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一支多功能石英表

楼主(2020-02-03):
武汉新冠疫情封城中,待在家里无事可做,从很久以前收的一些旧表,中找出一个感觉还不错的,装上电池,表走起,可是不能调整时间。拆下把杆发现是把杆尖断了,更糟心的是断的尖落在机芯里,导致新把杆装不进去。只能把机芯全部拆解,取出断芯。手头没有同型号的把杆,只能在坏把杆的方榫上钻孔0.2MM的孔栽了根把杆尖。这个机芯是miyota的os10,看着零件很多,其实拆装比机械表容易,因为甲板轴孔都是锥形的,轻轻盖上甲板稍稍晃动一些,齿轮就都对位了。每拆一层甲板,就拍照,差不多的齿轮用笔做好记好。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是正品,大小指针都有电机结构。我零几年见到过不少山寨版,只有大的三根指针会动,底下小的不动,公版石英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应该是正品,大小指针都有电机结构。我零几年见到过不少山寨版,只有大的三根指针会动,底下小的不动 ...

这个MIYOTA机芯就是日本西铁城生产的,六针多功能计时机芯

网友B:
上0.2的钻孔设备看看,不会是徒手钻的吧,那牛13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0.2的钻孔设备看看,不会是徒手钻的吧,那牛13了

没那本事,是用钟表小车床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