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可以用25V吗

楼主(2020-02-03):
大家好:我买的成品T12用了2年多了,里面电源坏过修好了。现在出现休眠时听着有滋滋的声音,我吧电源的输出电感换了,电容换了。休眠不响了,加温使用时响。我想换个电源。没找到合适的电源,发现打印机拆除来的电源板,输出25V多可硬用在这上面吗?

网友:
没问题!放心折腾。

网友:
看看是不是磁芯碎裂 502伺候

网友:
25V比12V好,只有你的电路耐压够,T12头子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25V没问题大胆用

网友:
要是有强迫症的话,串个大电流的二极管也行

网友:
控制器耐压没问题,30多V都没问题

楼主:
我听着不像变在压器的声音,像头子的声。但是,我把头放在别的上面不响。我原来用国产头子放在我的上面也不响,自从换了电感电容加热时也响了。我也迷糊了不知是电源问题还是头子,还是控制板的问题

网友A:
30v都没问题,最高我试过39v  烧坏了一块板子

网友:
25V肯定能用。

T12要求电源能输出3A电流,不知你的打印机电源是否有这个输出能力,反正我拆过的打印机电源都没有这么大的电流输出能力。

网友:
25V妥妥没问题

网友:
其实很多24V电源,空载电压都接近25V了,所以25V肯定没问题。

网友:
放心折腾吧

网友:
就把你的电源是2A的,自己撑不住先挂了

网友:
我用工频变压器,24v2a整流濾玻后35v几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v都没问题,最高我试过39v  烧坏了一块板子

mos或7805坏了。

网友:
2A的电源也是没问题的,T12不是持续3A电流,是间断的。放心用

网友:
打印机电源  没有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我用的是24V开关电源,感觉不是很好用。调温容易过冲,不过化锡速度确实很快。

网友:
t12本来就是24v 用25v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