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重发拆硬盘,开个透明天窗

楼主(2020-02-03):
前天发的不明白图片为啥没有了,今天再重发一下,这新站的帖子不像老站可以重复编辑,这个好麻烦。
以前也做过一个80G透明并口硬盘,当时主要是以实验为主,没注重外观和实用,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32659外形毫无美感可言

因为这个成功,心里膨胀了,直接开改320G的,结果被无情打脸,两个320G的均以失败告终,最后退而求其次,改160G和80G的,两个一起来,改造过程没怎么拍照,因为心里没谱,被那两个320G打击了,还好都改成功了,有些图片是后补的,大家将就看下,看不懂的可以留言。
两个320G失败的作品,因为西部数据的磁头臂是靠上盖压住的,没上盖不行,就因为上个螺丝压磁头臂导致开盘时间长了,日立的是因为手里没一样型号的,改的盖子不匹配,然后多次开盘修改而失败,当然记录密度高,对灰尘敏感也是重要原因。

可以看出来硬盘选择比较重要,这个是拆了好几个品牌的硬盘又报废了好几个好硬盘得出的结论,首先西部数据的硬盘不可以,因为西部数据的磁头臂是靠上盖压住的,没上盖不行,如果上个螺丝压会因为开盘时间长而失败,还有呼吸孔在上盖的也不行,因为要切割上盖,还有大容量的也不行,因为记录密度高,对灰尘太敏感,个人无那个级别的环境。
手里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希捷,易拓,日立(易拓和日立因为都是IBM的技术,所以外形都一样)。优先推荐易拓和日立,因为他们的磁头是停在碟片外面的,还有圆形的外观漂亮,上盖厚实。
就是这种,左边250G的是下一步挑战的对象,因为手里没有相同的坏硬盘,等快递上班得从闲鱼买个坏盘。

这些是捐献盖板的坏硬盘和好硬盘,默哀一下

首先找两个相同的硬盘,最好一好一坏,土豪随意。因为我都给切了,目前只有成品和换下来的盖子。

拆开坏盘,用保护膜包一下再整起来,不包直接切割也行,或者把里面的东西都拆掉。但是切的时候必须装起来切,单独切容易搞坏密封圈,切的时候注意温度,温度过高也会搞坏密封圈,密封圈一旦烧了或者断了就报废了。

切割用电摩加锯片,一定要注意温度,有条件的可以考虑激光等离子,CNC,线切割

然后精修,用电摩加砂轮头和砂纸头,还要注意温度,这个要拆下上盖,注意保护密封圈

边缘修美观一些

最后还要用砂纸把上盖打平

然后再做透明盖子,盖子用的是有机玻璃,好加工,有条件的可以考虑玻璃。

切割大点再精修,这个过程没拍图片,抱歉

最后用玻璃胶粘接,等胶干了清理一下杂质,洗干净。
然后准备开盘替换,开盘在洗过澡满是水蒸气的浴室里,最好两个人配合操作,一个人拆掉,另一个人迅速合盖,这个非常重要,一定不能搞时间长。
最后装机测试

160G的之前健康是好的,现在05有数据了,80G的完美。

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yNzY1NTA1Mg==.html?firsttime=27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UyODkwNTU1Mg==.html?spm=a2h0j.11185381.listitem_page1.5~A

网友A:
这个玩法太费硬盘了

网友B:
我感觉你覆盖塑料膜贴着盘片是出现故障的直接原因,盘片反光看全是痕迹

网友C:
没有百级的超净室,硬盘基本都是命不久矣。不过作为实验还是可以的,LZ手工不错。

网友D:
然后呢?这个盘摆在桌子上?你敢保存重要资料?

网友:
扫描仪外壳装液晶不借

网友:
这么个折腾法,居然能用,真是神了。

网友:
楼主这不是“厉害”而是“害历”了,可以看到传说中的磁头动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法太费硬盘了

经验都是花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覆盖塑料膜贴着盘片是出现故障的直接原因,盘片反光看全是痕迹

保护膜最后要撕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百级的超净室,硬盘基本都是命不久矣。不过作为实验还是可以的,LZ手工不错。
...

那个前几年改的并口80G现在还能正常使用,小容量硬盘一般都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呢?这个盘摆在桌子上?你敢保存重要资料?

然后再折腾机箱啊,不保存重要资料,用他在网上下电影,主要就是为了看工作状态,看磁头臂摆来摆去的

网友:
这个玩法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这样折腾,我喜欢

网友:
这开盘的意义何在啊。

网友:
硬盘在非无尘环境下拆解还能用,难得。

网友:
这样切割太费事,直接上线切割,更好

网友:
有试验价值(可以做硬盘工作状态展示用),没有使用价值,不是无尘环境封盘,硬盘数据得不到保障。

网友:
显示器是车上用的么?

网友:
这个玩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