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可以找到U盘但是读不到东西

楼主(2020-02-03):
样子是下图,希望有类似的u盘的网友告诉我主控和颗粒的名称

使用工具看不到

其他网友的突然之间反应迟钝.格式化后居然无法识别了??拆开看看

后面的图

芯片

有看出是什么颗粒吗

网友A:
放弃吧,黑胶盘坏了没法修。

网友B:
下个群联的量产工具看能认出主控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黑胶盘坏了没法修。

干嘛要放弃64g。我曾经开卡软件是识别到,看到文件,现在只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个群联的量产工具看能认出主控型号么

识别不了。识别出的话直接量产了啊

网友C:
如果露点了可以短接重新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露点了可以短接重新量产。

没有露出来。

网友:
也有类似的,写入几个G就严重掉速,再用就挂了。估计是发烧,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