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闲着没事干搞一个微型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0-02-03):
突然之间需要可调电源激活锂电池…却发现可调电源在楼上放着…懒得上去拿了…现做一个吧…话说去年红包薅羊毛薅了不少这玩意儿,电源芯片丝印mp2307dn…搞一个出来…找一个朋友捡的9v电源适配器焊上…没法固定就搞一个洞洞板焊上去…可以用了…这种电源很耐造比317那玩意儿好很多…

网友A:
输入输出是多大范围?

楼主:
上图补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是多大范围?

已补图…

网友:
降压模块,确实挺小,我买了一个比较大的

网友B:
这个模块那个可调电阻换成精密的就好了,不然电压跑的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那个可调电阻换成精密的就好了,不然电压跑的太快

应急用用用万用表测下就行了…有可调在楼上懒得去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