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主板上cpu的供电 2+1 和 3相 对没有核显的CPU有区别吗?

楼主(2020-02-03):
Rt,加入元器件数量和质量都是一样的,有的主板比如P67没有核显输出,而H61有。假定两个都是3相供电,但区别是后者会分配1相给核显输出。我的疑问是:
加入H61使用不带核显的U,如E3 1220v2,那2+1相供电中用于核显供电的 ‘+1相’ 能否用于CPU供电呢?

网友A:
同一代的CPU针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吧,有没有核显这个供电应该是CPU基板上的电路分配的,和主板无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代的CPU针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吧,有没有核显这个供电应该是CPU基板上的电路分配的,和主板无关吧 ...

意思是2+1相中,可以全部用于CPU,也可以在U和核显自由分配是吗?

楼主:
主角就是他了!

网友B:
这老古董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老古董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瞎玩。。。。确实没啥价值了,瞎折腾。。

网友C:
看修主板的说,去掉一项供电也能开机,所以这个就是CPU内部自己分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修主板的说,去掉一项供电也能开机,所以这个就是CPU内部自己分配的吧。 ...

那应该就是多出来的+1相供电可以由U自由分配了是吧

网友D:
整个cpu的功耗是包括了核显的,功率分配自动的,用核显的cpu计算能力会打一些折扣,同样的计算负载高时,核显性能会大打折扣,但是核显省电啊,尤其是intel的核显,硬解能力杠杠的。核显不适合计算和图像双高的用户,买笔记本的一定要注意,核显+独显的双显卡笔记本一定要买可以关闭核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个cpu的功耗是包括了核显的,功率分配自动的,用核显的cpu计算能力会打一些折扣,同样的计算负载高时,核 ...

是,我是特地买的不带独显的本本,因为感觉本本带独显就是累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老古董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呵呵呵,不好意思,我还在用这种老古董。

网友E:
我能回复你,其实不能。而且这也不是古董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也存在这情况。+1相供电只能用于核显,不会参与核心供电。这一相供电不能去掉,即使是P67这种没有核显输出的主板也有这一相供电,屏蔽核显后依然要有这一相电压存在。并不是说屏蔽核显就是关掉供电。这也不是CPU内部调节的。(4.5英特尔代处理器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能回复你,其实不能。而且这也不是古董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也存在这情况。+1相供电只能用于核显,不会参与 ...

感谢回复,我在图吧也看了很多帖子,确实是说cpu的供电和核心显卡的供电不能混用。
其实,我这个垃圾板子主板说明书上写的是3相,但我不了解还要分开算,这是后来百度才知道的!
后来还知道了这种每相2个mos管的,极限功率是25w,虽然很多大佬跟我说上i5-3570或3570s默频使用也问题不大,但一旦知道了这种设定,心里还是倾向于i3,比如3250和3245,毕竟它TDP=55W是在基准频率(最高频率测定的),总功率也不会超过TDP,比较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在图吧也看了很多帖子,确实是说cpu的供电和核心显卡的供电不能混用。
其实,我这个垃圾板子 ...

七彩虹官网写了,这种主板最大支持TDP为77W的CPU。其实不用那么担心。顺便说一下七彩虹的6系主板超坑,我有一片P67要自己加BIOS微码才能点亮IVB的U。没有折腾能力建议上SNB。保险点。我那片主板最新BIOS居然也不能支持IVB。要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七彩虹官网写了,这种主板最大支持TDP为77W的CPU。其实不用那么担心。顺便说一下七彩虹的6系主板超坑,我 ...

七彩虹主板的优势就是价格较低了,是的我看到官网上写的参数了,它写的是“3相供电,支持TDP 77W处理器,建议使用功耗少于或者等于77W的处理器”,我感觉重点应该是看后半段。现在用的是C.H61U V27A,买的时候带的是G1620,我查了下这U就是3代Ivy的,推测之前的用户已经更新过bios。
七彩虹确实支持的不太好,比如我开始想用E3 1225v2的,后来看了好多用户均反映核显不能用(更新bios也不行),同样的华硕的H61就可以,确实兼容性差些。
不过让人稍微满意些的就是官网还提供老主板的驱动和bios的下载,我看华硕的已经没有旧版本的软件供应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老古董还有什么研究价值?

我的b75刚坏,还想搞个用用,毕竟有颗e3:sad: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b75刚坏,还想搞个用用,毕竟有颗e3

e3的话还是选个供电足的板子好,你坏掉的b75是哪个品牌和型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e3的话还是选个供电足的板子好,你坏掉的b75是哪个品牌和型号啊

微星的啊

楼主:
微星是一线品牌啊,不过,虽说一线品牌,也是分低端和高端据说,低端也有3相供电的,我就不太懂,买了七彩虹的,看着挺新,还是自用,买回来在网上一查才发现供电真的不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星是一线品牌啊,不过,虽说一线品牌,也是分低端和高端据说,低端也有3相供电的,我就不太懂,买了七 ...

凄惨红的大名竟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