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16000ma充电宝拆机

楼主(2020-02-03):
    小米充电宝自放电严重,充好电放着不用十多天就不能开机了,拆开测量电池电压2.3V.估计其中有一个电池或者部分电池损坏了,造成整个电池组亏电,准备上淘宝买个18650电池助焊剂。然后把充电宝上面的5个电池拆开测量一下电压,哪个电压不足,更换或者直接遗弃部分电池使用。
    请问老友们,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排除损坏电池靠谱吗?

网友:
电池不用助焊剂也能焊上,是要把表面打毛点就行

网友:
这个电芯跟我手里的一样,紫皮lg满电 4.35v,标称电压3.75v,截止电压2.75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已经一个月充一次电保养,一年后电池失去百分之90多容量无法用,可以换一批电芯,磨需要焊接的位置,用焊锡丝自带助焊剂应该可以,只是4.35V电芯不太好找。

网友:
这个最好是点焊,不然塞不回去,里面空间太紧了

网友:
按理说,这种18650的是最耐放的,快充的用平板电池的才跑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跟楼主一样的,已经一个月充一次电保养,一年后电池失去百分之90多容量无法用,可以换一批电芯, ...

如果你说的一月一次的充电指的是长期闲置,一个月充一次维持满电的话,你算是弄巧成拙了。锂电池只适合半电存放,充满久置是想报废的节奏。

网友:
一般都是某电芯自放电大了

网友B:
真敢标啊,能达到吗?

网友:
升压线路板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这个福禄克是福禄克吗?

网友:
谢谢分享。。。。。认真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敢标啊,能达到吗?

这个可以达到的,3.75的锂电池,一节3000多MA

网友(2020-06-12):
可惜没看到主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