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个移动电源板子的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20-02-03):
看样子像6串锂电保护板,p+、p-是输出,B+、B-接6串电池两端的正负极,T1~T5分别接第一节电池的负极到第五节电池的负极。仅供参考。  这是以前发帖的时候,论坛兄弟回复的。

那我如果给电池充电接哪里呢?接到P+ 和P-?

谢谢

网友:
P应该是输出充电共用接口,B是电池接口,T是电池中间接头

网友:
找找有没有c口,没有c就是p。充放电同口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芯片是啥型号,应该能查出管脚和电池的对应关系

网友B:
朋友,这是部队用的4串电池保护板,翻了半天给你找出来了,你看看吧,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芯片是啥型号,应该能查出管脚和电池的对应关系

非常详尽,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这是部队用的4串电池保护板,翻了半天给你找出来了,你看看吧,希望能帮上你。

太谢谢啦,四串的话,4.2*4,做移动烙铁就没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