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既有负反馈又有正反馈是如何分析的?

楼主(2020-02-03):
看仿真,已经不满足虚短的概念了

网友:
电阻太小了,普通运放给不出大电流

网友:
真不知道怎么分析,
猜猜吧:负反馈强度大于正反馈强度,满足虚短虚断
           负反馈强度小于等于正反馈强度,比较器

网友:
不懂帮顶,有些东西看着馋,但却是学起来事倍功半。

网友:
仿真运算型号是哪个?电路中运放同相、反相端互换再试试?

网友:
这不是减法器吗

楼主:
减法器应该是同相端和反相端都有输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法器应该是同相端和反相端都有输入吧

哈哈,早都忘了

网友:
我认为类似反相器,输入>0时输出V-电压,输入<0是输出v+电压

网友A:
是不是人一闲下来就容易钻牛角尖?
这是没有实例的吧。
实际中会为了达成某个目的通常只有正反馈或者负反馈,又或者基于一定条件转换。不可能简单的正负反馈同时出现。
真要理解你这个图会出现的结果,可以简单的计算,
把OUT设为x,
IN-=X/4
IN+=(X-Vin)/4 +Vin
解方程后你会发现输入信号Vin等于Vin自己的四分之一。无理。

我的看法,真要搭出这个电路,输出不是(IC输出)最大就是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人一闲下来就容易钻牛角尖?
这是没有实例的吧。
实际中会为了达成某个目的通常只有正反馈或者负反馈 ...

闲着没事,在网上买的仿真600例,里边居然有这个电路。他用的是虚拟运放

网友:
非电子专业但是学过电工电子技术一和二这2本书的表示同意10楼,

网友:
老大就是牛,一点不懂。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