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灯怎么配遥控器?

楼主(2020-02-03):
捡到几只吸顶灯遥控接收板,肯定没有遥控器,怎么配呢?

网友:
遥控的类型太多了,  红外,2.4G, 蓝牙, WIFI。。。。。

楼主:
这种接收板…… wechat_upload15814256585e42a3fa6c494

楼主:
怎么木有人出来指点一下呢

网友A:
一次检查遥控收电路时发现板子上有一块焦糊的地方,怕失火就测了一下,结果使我干脆去掉了它,原来接收器耗电有10几瓦,特别是灯不亮的时候空耗的功率更大,保不准哪天真的着火也不一定~但愿我遇到的是劣质产品~不过还是觉得这种遥控短时用用没问题,不适合长时间通电控制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检查遥控收电路时发现板子上有一块焦糊的地方,怕失火就测了一下,结果使我干脆去掉了它,原来接收器耗 ...

我这有几个,捡的吸顶灯里拆的,当然没有遥控器,想配几支玩……

网友:
看样子是最简单的固定码遥控器啊

楼主:
如果有遥控器怎么对码呢?

网友:
应该是固定码遥控器
这个蓝色的小板只是个接受模块,不含解码的,一般就是315M或433M两种频率
具体的解码应该是在旁边那个18脚芯片上,你可以看看是不是XX2272
是的话就好办了,配对应的2262遥控器就好。
如果字磨掉了,还有个比较坑的办法,arduino+315/433M发射模块,配合RCSwitch库,来一波暴力破解……
因为编码不多,还是可以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