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意发现电脑键盘的问题

楼主(2020-02-03):
这机械键盘外壳是铝合金的,在图片掉漆处用钥匙或耳挖勺等金属物品碰到键盘灯就会灭几秒再亮,电脑有键盘断开重连声音,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么?

网友:
接地回路异常?零电位异常?打开外壳,检查电路板地线状态

网友:
补点油漆绝缘行不

网友:
跟短路了一样?
不会时缝隙处的两边分别是正负极吧

网友:
使用高温胶带绝缘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