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头灯

楼主(2020-02-03):
通勤班车停了,打算骑自行车上班,7公里不算远。到楼下发现头灯点不着,高度近视的我昨天把眼镜坐散架了,6点天还黑看不清路,为了安全决定走着去。用时一个半小时到单位,先拆灯。这个灯有两档,按一下强光再按一下弱光,再按一下关。怎样改成强光、关?
.

网友:
可以改亮灯的顺序。三选一的模式不换开关改不了

楼主:
丢了两张灯板图片

网友:
改成单档的话,需要找一颗其他手电拆下的反向开关,再找绕过三极管和芯片的线路,引出到开关上,然后打孔固定开关,最后装回,不影响原来调光,可以按自己加的开关单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丢了两张灯板图片

强光、弱光是由限流电阻大小实现的,将二档开关换成一档开关,保留强光限流电阻(阻值小的那路),即可实现强光、关。

网友:
特别巧,我今天刚拆了类似的头灯,内部一模一样,那个开关是机械三档的,强,弱关,如果把限流电阻拆掉一路就变成强关关了,如果短接一路就变成强关关,可能得从机械开关内部作手了,比如换成单档自锁开关或者去掉里面的弱档